[开发工具] 强烈建议雅特力出个io工具

楼主(2022-08-20):
如题,类似stm32cube的,我都不要求能生成代码,类似stm8cube都行,主要是分配引脚功能使用,100脚很多功能复用的分配起来头好痛啊

网友A:
有消息说是最快年底上线,类似于STM32CUBEMX

网友B:
确实是需要的,但是现在国内mcu很激烈,确实应用方面,售后方面要卷起来。

网友C:
只能说 加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各个 厂家  各自为政 , 莫非 以后 电脑里 要装 十多个 IDE环境 。

做一个函数桥, 可以调佣多家sdk

网友F:
其实 做过一个型号的项目,再用同样的,也就那么回事,关键照看手册 配置的时候 别遗漏就好,没啥工作量。

网友G:
这个其实需要

网友H:
现在好像很多厂商都在做呢

网友I:
据说 已经在做了

网友J:
多做点寄存器配置  就能非常的熟悉寄存器了

网友K:
非常期盼这个软件工具平台的上线啊

网友L: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看的有时候会弄混淆了

网友M:
好像很多厂家都在开发类似的工具

网友N:
国产MCU的生态还有待完善啊

网友O:
翘首以待看谁先做出来

网友P(2022-10-05):
要是能统一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Q:
机器可以做到,为什么非要人做!
否则就不要自动化、机械化了,人都能做。

网友R:
所以在做原理图封装时,最好把所有IO功能定义都加上。

网友S:
感觉现在配置软件好多厂家都配了。

网友T:
我也希望有一个,这样配置起来就方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