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接外部时钟不工作,如何配置

楼主(2022-08-21):
我在HK32F030MF4P6的PA1脚输入外部32M时钟, 将宏SYSCLK_SOURCE定义为SYSCLK_SCR_EXTCLK_IO,时钟脚选择PA1,烧录进去单片机不工作,而且再次下载需要先按复位键才行. 请问如何配置外部时钟?

网友A:
HK3232F030M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如果需要使用外部晶振,需要接有源晶振

楼主:
不是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K3232F030M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如果需要使用外部晶振,需要接有源晶振

接的是FPGA输出的32M时钟,这个应该和有源时钟一个效果吧

网友B:
外部时钟有问题吗

网友C: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D:
参考官网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