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变成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1):
请求大佬们解释一下这个程序的错误在哪里?

interrupt void EXTI1_IRQn(void)
{
        Uint32 i,n;
        for(i=0;i<10000;i++)
                while(!KEY_H1);
                        if(KEY_H1==1)
                        {
                                for(n=0;n<10000;n++)
                                {
                                        BEEP_TOGGLE;
                                        DELAY_US(100);
                                }
                        }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1;//清除中断标志位
}
程序报错: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66 expected a ";"        exti.c        /Example02/APP/exti        line 63        C/C++ Problem

网友A:
;缺失或者多了

网友B:
是不是for循环缺少大括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