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B-DK TouchGFX 测评——入门篇

楼主(2022-08-21):
1.Screen的创建与命名
点击+号创建Screen,右键选择Rename为Hello。
2.Image的设置
为了给Screen添加背景图,先添加Image控件:
并添加图片:
3.Animated Image的设置
使用此控件可以起到动画效果。其原理是将一组连续的图片按照一定的时间差依次刷新显示。设置方法如下:
选择一组图片起始与终止画面:
通过Interaction设置Animated is doned重头开始循环的属性。其中要求编写一段控制代码:
4.Button的设置:
添加Button控件:
给Button添加背景图片:
该Button实现切换窗口功能,为此通过Interaction设置属性:
5.Clock的设置:
Clock其实是Animation的一个具体实现,其分为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这里两者都添加到Screen:
通过Interaction设置属性实现每秒走时:
最后仿真效果如下:
板上的效果稍后上传。

楼主:
6.DynamicGraph的设置:
添加DynamicGraph:
在Interaction中添加如下代码,以实现曲线动态变化:
编译,发现有错误:
提示有错误。查看https://support.touchgfx.com/4.20/docs/miscellaneous/known-issues中的Linker errors知道要用CubeMX重新生成代码:
编译成功:

@21小跑堂

网友A:
不错的 板子呢。

网友B:
性能怎么样

网友C:
这么快就开始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