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TIM2、3、4、5按照理论设置PWM,怎么频率始终高一倍

楼主:
144MHz,设置AHB1为36MHz,AHB2为72MHz,TIM2、3、4、5为AHB1外设,做PWM,但实测输出频率始终高一倍,是哪里疏忽了吗?有谁提示以下啊?

网友A(2022-08-22):
可以看一下时钟树,APB1是系统时钟4分频,所以定时器时钟是APB1×2 = 72M

网友B:
TIM设置是时间值,频率值换算后周期的一半数值才是。

网友C:
参考2楼截图,APB1 prescaler 不为1分频时,总线给到timer的时钟频率要按照乘以2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