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用万用表测试LED,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21):
LED(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二极管(一种p-n结),可在正电流从LED阳极流向阴极时发光。阳极表示为“+”,即二极管的正极。阴极表示为“-”,即二极管的负极。

问:如何测试LED

本文将介绍一些关于LED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测试LED的相关知识。

LED的基础知识

LED(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二极管(一种p-n结),可在正电流从LED阳极流向阴极时发光。阳极表示为“+”,即二极管的正极。阴极表示为“-”,即二极管的负极。

二极管的符号表示为前端与竖线相接的箭头。箭头的指向为可以让LED发光的电流方向。有时,LED的符号还包括其他的箭头,用以表示二极管发光的方向。

大部分封装都不是LED本体,而是电线和一个塑料透镜。封装上的长引线是二极管的阳极或+极。当从底部观察LED时,靠近封装底部平面一侧的电线是阴极侧。LED侧视图和底视图如下:

如何用万用表测试LED

将黑色引线连接到万用表上的COM端。将红色引线连接到Ω端,除非您的仪表型号有所差异。

将表盘指针转到万用表上的二极管符号上。这样可以让电流沿箭头所示方向流动。

将万用表打开。显示窗口应该显示“0L”或“OPEN”。

将黑色探针连接到LED的阴极端,阴极端通常较短并且/或者其底部是切平的。将红色探针连接到LED的阳极端。

有关测试结果的解读如下:

● 如果万用表显示屏依然显示“0L”或“OPEN”,那么可能是探针的连接顺序有误,或是连接不牢。请务必准确遵循上述步骤。否则,万用表可能显示LED损坏。如果显示屏中显示的电压低于400mV,那么可能是阴阳极接触,(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或者是两个探针相接触。这种情况称为短路——电流直接从阴极流向阳极,而没有通过LED。

● 如果您正确遵循了上述步骤且LED没有损坏,那么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应约为1600mV。

当您在测试LED时,请注意它的亮度。如果您处于明亮的房间里,可以用手罩住LED。低效能的LED会变暗,或只是发出微弱的光,而高效能的LED会发出明亮的光。

元件本身的长短脚注定了很多测试的便捷
复习一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