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23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8-21):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D5是什么器件,此电路是灶点火用的,此管两边的阻值是无穷大,线路测量压降90伏左右,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应该是二极管,毕竟元件上面有银环。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B:
触发二极管。

楼主:
不是贴片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