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oled图形库移植

楼主(2022-08-21):
#申请原创# @安小芯
先看演示视频
开源地址OLED库: 用于国民技术n32g430的oled图形库 (gitee.com)
代码移植自https://github.com/hello-myj/stm32_oled
用于12864oled屏幕的显示应用,原作者提供了在stmf103c8t6平台的硬件IIC和硬件SPI驱动方式。我移植了硬件IIC,并添加了软件IIC驱动方式.

连接引脚:
        I2C:PB6 -- SCL; PB7 -- SDA

图形库文件说明:
        draw_api.h:所需的各类api绘图方法
        oled_config.h:配置o文件,用于配置oled屏
        oled_config.c:配置文件所需的接口
        oled_driver.c:oled屏驱动
        oled_draw.c:各类绘图方法
        oled_basic.c:底层和算法支撑
        oled_color.c:颜色控制
        oled_buffer.c:屏幕缓冲区和临时缓冲区
        oled_font.c:字体
        oled_bmp.c:bmp取模图形存放位置,
        oled_debug.c可调用OledPrintf方法,效果与printf一致。

移植心得:
      本来以为移植,挺简单的,都是用函数封装起来的,用同样功能的函数替换就好了。但事实比我想的复杂不少。首先系统时钟不匹配,stm32f103最高是72Mhz,n32g430是128Mhz。对于GPIO,n32库和stm32库参数还是有些许不同。一些宏定义都不同,都要仔细比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读懂代码,开始因为忽略了systitk的一些配置,导致无法显示,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A:
这个也有库?

网友B(2022-12-02):
移植的哪个库的文件?

网友C:
iic模拟驱动oled就行。

网友D:
这个屏幕怎么没有闪烁?驱动的效果可以的。

网友E:
可以跑lvgvl的

网友F:
可以实现最快几帧的显示速度呢?

网友G:
能不能把指针显示做的更细一点呢?

网友H:
这个是移植的arduino的库吗?

网友I:
N32G430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J:
oled可以显示数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