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 函数调用深度是几层?

楼主(2022-08-21):
HC32L196 调用函数最多可以调用几层?

网友A:
这个只和栈空间有关吧,只要栈空间足够,不需要担心几层。

楼主:
;/*****************************************************************************/
;/*  Startup for ARM                                                          */
;/*  Version     V1.0                                                         */
;/*  Date        2019-03-01                                                   */
;/*  Target-mcu  {MCU_PN_H}                                                   */
;/*****************************************************************************/

; Stack Configuration
;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原值0x00000200,发生Stack溢出。32KRAM为何在startup_hc32l19x.s中设置了这么小?坑苦了。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和栈空间有关吧,只要栈空间足够,不需要担心几层。

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  Startup for AR ...

是不是你搞了个特别大的局部变量的数组?

网友C:
调用几层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解决了么

网友D:
这个深度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网友E:
只取决于栈的空间大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
;/*  Startup for AR ...

为什么弄这么大的数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搞了个特别大的局部变量的数组?

一般局部变量的数组不会特别大 因为有限制条件

网友H:
不限制层数  如果栈空间够用的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和栈空间有关吧,只要栈空间足够,不需要担心几层。

如果超出栈的空间会报错吗

网友J:
几层和你的局部变量有一定的关系,只要栈够,局部变量少,N+++层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