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 1.呼吸灯

楼主(2022-08-21):
本篇测试LED呼吸灯功能
打开MPLAB,点击新建工程New Project...

选择Microchip Embedded—>Standalone Projects—>Next

Family选择PIC18,Device选择PIC18F57Q43、Tool选择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编译工具选择XC8

设置工程名,存储路径,Encoding设置GB18030(中文注释就不会显示为乱码)

生成工程如下

点击MCC,打开代码配置器,存储配置文件

配置系统时钟频率:时钟源选择HFINTOSC,时钟频率选择64MHz,分频设置选择不分频,得到系统时钟频率为64MHz

配置引脚:板载LED连接至RF3引脚,在Package View中设置RF3引脚为GPIO output

配置定时器:添加TMR1,

使能定时器,时钟源选择HFINTOSC,设置8分频,定时周期设置8us,使能定时器中断

点击Generate生成配置代码

新建.c(.h)文件,添加led代码,呼吸频率250Hz,4ms(500*8us)

led.c代码如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static uint16_t PWMCount = 0;
static uint16_t PWMDutyCount = 1;
static uint8_t Direction = 0;

void LED_Breathing_cb(void)
{
    PWMCount++;
    if(PWMCount >= 500)
    {
        LED_SetLow();
        PWMCount = 0;
        if(Direction == 0)
        {
            PWMDutyCount++;
            if(PWMDutyCount > 499)
            {
                Direction = 1;
            }
        }
        else
        {
            PWMDutyCount--;
            if(PWMDutyCount <= 1)
            {
                Direction = 0;
            }
        }
    }
    else if(PWMCount == PWMDutyCount)
    {
        LED_SetHigh();
    }
}

编译调试运行

需注意在main.c中使能全局中断

测试效果如下

测试工程

网友A(2023-02-02):
PIC18单片机 外部中断INT0,中断触发只能是上升或者下降吗?

网友B:
pic18单片机复位脚可以直接接vcc吗

网友C:
PIC18F使用多个中断程序跑飞

网友D:
PIC18用什么伪指令编写配置位

网友E:
PIC18怎么进入空闲模式

网友:
pic18f67j60单片机 能用网络远程升级自己的程序吗

网友F:
脉冲计数,脉冲频率最大允许是多少?

网友G:
单片机PIC18中,TMR0H和TMR0L设置成多少是100毫秒?

网友H:
pic18单片机串口接收多字节代码

网友I:
在模拟电路中,呼吸灯的实现可以通过一个呈现正弦的电压控制,这个电压是连续变化的,所以肉眼看上去就是逐渐变暗

网友J:
再循环更改pwm的阈值,就弄出了呼吸的效果。

网友K:
利用pwm(脉冲宽度调节)技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

网友L:
PIC18单片机的AD采样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pic18 ccpr1l的值怎么来的

网友M:
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生成PWM波:设置定时器中断然后根据阈值判断置高和置低。

网友N:
定时器产生PWM信号; 利用PWM信号实现呼吸灯。

网友:
外设工作靠电流,因此要改变电流大小,所以要动电阻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