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接入以太网

楼主(2022-08-21):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本次测评是再AT32F425这个MCU上接入以太网,首先对这个MCU的资源进行简单的介绍。这是官方的介绍,对这个MCU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就行。
根据这个板子的资源,我们就只能在这个板子上进行裸机的以太网接入。在这里我用的是官方的tamplete进行的,可以减少串口以及LED的初始化,还有就是新建啥的,在这个路径下添加LWIP的源码,以及一些基本外设。
接下来添加spi程序
  1. #include "spi.h"
  2. //SPI口初始化
  3.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bits_set(GPIOA,GPIO_PINS_5|GPIO_PINS_6|GPIO_PINS_7);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L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LOW;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SPI1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添加定时器初始化
  1. #include "timer.h"
  2. #include "at32f425_clock.h"
  3. #include "lwip_comm.h"

extern u32 lwip_localtime;        //lwip本地时间计数器,单位:ms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mr_base_init(TMR1, arr, psc);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
     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

      /* tmr1 overflow interrupt nvic init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TMR1_BRK_OVF_TRG_HALL_IRQn, 5, 0);

       /* enable tmr1 */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  crm_clkout_div_set(CRM_CLKOUT_DIV_1);

//  /* config clkout clock */
//  crm_clock_out_set(CRM_CLKOUT_PLL_DIV_4);
}

//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MR1_BRK_OVF_TRG_HALL_IRQHandler(void)
{
  if(tmr_flag_get(TMR1, TMR_OVF_FLAG) != RESET)
  {
    /* add user code... */
     at32_led_toggle(LED2);
         lwip_localtime +=10; //加10
    tmr_flag_clear(TMR1, TMR_OVF_FLAG);
  }
}

下载LWIP的源码,这里使用的版本是1.41的,将源码直接放在自己工程的LWIP文件下,这里对源码文件进行简单的介绍,首先就是DOC文件,这里面放的是一些移植文档和说明文档,这里主要用的是src这个源码文件夹,在test文件夹下 存放的是一些例程。
接下来将源码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将文件core下和ipv4下的所有.c文件都添加到Lwip_core这个文件夹下,如下所示
接下来添加头文件路径
本次使用的模块是ENC28J60模块,使用spi与单片机连接即可,其中这板子自带AT-link,同时还能用作串口,比较方便,如下所示
由于跑的是裸机。所以这里需要进行一个动态内存管理,这个芯片内存只有20K,这里得下大功夫实现内存的整改,需要进行裁剪
#include "malloc.h"

//内存池(4字节对齐)
__align(4) u8 mem1base[MEM1_MAX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
__align(4) u8 mem2base[MEM2_MAX_SIZE]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外部SRA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16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                                                                                                    //内部SRAM内存池MAP
u16 mem2mapbase[MEM2_ALLOC_TABLE_SIZE]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MEM2_MAX_SIZE)));        //外部SRAM内存池MAP
//内存管理参数
const u32 memtblsize[2]={MEM1_ALLOC_TABLE_SIZE,MEM2_ALLOC_TABLE_SIZE};                //内存表大小
const u32 memblksize[2]={MEM1_BLOCK_SIZE,MEM2_BLOCK_SIZE};                                        //内存分块大小
const u32 memsize[2]={MEM1_MAX_SIZE,MEM2_MAX_SIZE};                                                        //内存总大小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
        my_mem_init,                                //内存初始化
        my_mem_perused,                        //内存使用率
        mem1base,mem2base,                //内存池
        mem1mapbase,mem2mapbase,//内存管理状态表
        0,0,                                          //内存管理未就绪
};

//复制内存
//*des:目的地址
//*src:源地址
//n:需要复制的内存长度(字节为单位)
void mymemcpy(void *des,void *src,u32 n)
{
    u8 *xdes=des;
        u8 *xsrc=src;
    while(n--)*xdes++=*xsrc++;
}
//设置内存
//*s:内存首地址
//c :要设置的值
//count:需要设置的内存大小(字节为单位)
void mymemset(void *s,u8 c,u32 count)
{
    u8 *xs = s;
    while(count--)*xs++=c;
}
//内存管理初始化
//memx:所属内存块
void my_mem_init(u8 memx)
{
    mymemset(mallco_dev.memmap[memx], 0,memtblsize[memx]*2);//内存状态表数据清零
        mymemset(mallco_dev.membase[memx], 0,memsize[memx]);        //内存池所有数据清零
        mallco_dev.memrdy[memx]=1;                                                                //内存管理初始化OK
}
//获取内存使用率
//memx:所属内存块
//返回值:使用率(0~100)
u8 my_mem_perused(u8 memx)
{
    u32 used=0;
    u32 i;
    for(i=0;i<memtblsize[memx];i++)
    {
        if(mallco_dev.memmap[memx][i])used++;
    }
    return (used*100)/(memtblsize[memx]);
}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0XFFFFFFFF,代表错误;其他,内存偏移地址
u32 my_mem_malloc(u8 memx,u32 size)
{
    signed long offset=0;
    u16 nmemb;        //需要的内存块数
        u16 cmemb=0;//连续空内存块数
    u32 i;
    if(!mallco_dev.memrdy[memx])mallco_dev.init(memx);//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if(size==0)return 0XFFFFFFFF;//不需要分配

    nmemb=size/memblksize[memx];          //获取需要分配的连续内存块数
    if(size%memblksize[memx])nmemb++;
    for(offset=memtblsize[memx]-1;offset>=0;offset--)//搜索整个内存控制区
    {
                if(!mallco_dev.memmap[memx][offset])cmemb++;//连续空内存块数增加
                else cmemb=0;                                                                //连续内存块清零
                if(cmemb==nmemb)                                                        //找到了连续nmemb个空内存块
                {
            for(i=0;i<nmemb;i++)                                          //标注内存块非空
            {
                mallco_dev.memmap[memx][offset+i]=nmemb;
            }
            return (offset*memblksize[memx]);//返回偏移地址
                }
    }
    return 0XFFFFFFFF;//未找到符合分配条件的内存块
}
//释放内存(内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offset:内存地址偏移
//返回值:0,释放成功;1,释放失败;
u8 my_mem_free(u8 memx,u32 offset)
{
    int i;
    if(!mallco_dev.memrdy[memx])//未初始化,先执行初始化
        {
                mallco_dev.init(memx);
        return 1;//未初始化
    }
    if(offset<memsize[memx])//偏移在内存池内.
    {
        int index=offset/memblksize[memx];                        //偏移所在内存块号码
        int nmemb=mallco_dev.memmap[memx][index];        //内存块数量
        for(i=0;i<nmemb;i++)                                                  //内存块清零
        {
            mallco_dev.memmap[memx][index+i]=0;
        }
        return 0;
    }else return 2;//偏移超区了.
}
//释放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ptr:内存首地址
void myfree(u8 memx,void *ptr)
{
        u32 offset;
    if(ptr==NULL)return;//地址为0.
         offset=(u32)ptr-(u32)mallco_dev.membase[memx];
    my_mem_free(memx,offset);//释放内存
}
//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size: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malloc(u8 memx,u32 size)
{
    u32 offset;
        offset=my_mem_malloc(memx,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return (void*)((u32)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
}
//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memx:所属内存块
//*ptr:旧内存首地址
//size:要分配的内存大小(字节)
//返回值:新分配到的内存首地址.
void *myrealloc(u8 memx,void *ptr,u32 size)
{
    u32 offset;
    offset=my_mem_malloc(memx,size);
    if(offset==0XFFFFFFFF)return NULL;
    else
    {
            mymemcpy((void*)((u32)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ptr,size);        //拷贝旧内存内容到新内存
        myfree(memx,ptr);                                                                                                    //释放旧内存
        return (void*)((u32)mallco_dev.membase[memx]+offset);                                  //返回新内存首地址
    }
}

#ifndef __MALLOC_H
#define __MALLOC_H
#include "at32f425.h"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define SRAMIN        0        //内部内存池
#define SRAMEX  1        //外部内存池

//mem1内存参数设定.mem1完全处于内部SRAM里面
#define MEM1_BLOCK_SIZE                        32                                                            //内存块大小为32字节
#define MEM1_MAX_SIZE                        17*1024
#define MEM1_ALLOC_TABLE_SIZE        MEM1_MAX_SIZE/MEM1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mem2内存参数设定.mem2的内存池处于外部SRAM里面,其他的处于内部SRAM里面
#define MEM2_BLOCK_SIZE                        32
#define MEM2_MAX_SIZE                        17*1024
#define MEM2_ALLOC_TABLE_SIZE        MEM2_MAX_SIZE/MEM2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内存管理控制器
struct _m_mallco_dev
{
        void (*init)(u8);                                        //初始化
        u8 (*perused)(u8);                                      //内存使用率
        u8         *membase[2];                                        //内存池 管理2个区域的内存
        u16 *memmap[2];                                         //内存管理状态表
        u8  memrdy[2];                                                 //内存管理是否就绪
};
extern struct _m_mallco_dev mallco_dev;         //在mallco.c里面定义

void mymemset(void *s,u8 c,u32 count);         //设置内存
void mymemcpy(void *des,void *src,u32 n);//复制内存

void my_mem_init(u8 memx);                                         //内存管理初始化函数(外/内部调用)
u32 my_mem_malloc(u8 memx,u32 size);                 //内存分配(内部调用)
u8 my_mem_free(u8 memx,u32 offset);                 //内存释放(内部调用)
u8 my_mem_perused(u8 memx);                                 //获得内存使用率(外/内部调用)
////////////////////////////////////////////////////////////////////////////////
//用户调用函数
void myfree(u8 memx,void *ptr);                          //内存释放(外部调用)
void *mymalloc(u8 memx,u32 size);                        //内存分配(外部调用)
void *myrealloc(u8 memx,void *ptr,u32 size);//重新分配内存(外部调用)
#endif

这里使用的是内部内存池,最大有20K,但是得留一部分给其他程序用,在这里比较尴尬的是,但我内存池用18K的时候,其他函数又不够用,当使用17K的时候,内存池又不能初始化成功。所以这里就只能使用17K进行内存池的初始化,然后将LWIP的内容进行裁剪。具体如下,不然无法使用。又没有外扩内存。

主函数
#include "at32f425_board.h"
#include "at32f425_cloc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enc28j60.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lwip_comm.h"
#include "lwipopts.h"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TIM3_Int_Init(9999,95);
  my_mem_init(SRAMIN);
  lwip_comm_init();
//        printf("the lwip return value is %d\r\n",lwip_comm_init());
        if(lwip_comm_init()==0)//等待DHCP获取成功/超时溢出
        {
                printf("lwip init success.....\r\n");
        }
        else
        {
                printf("lwip init fail.....\r\n");
        }
#if LWIP_DHCP   //使用DHCP
        while((lwipdev.dhcpstatus!=2)&&(lwipdev.dhcpstatus!=0XFF))//等待DHCP获取成功/超时溢出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内核需要定时处理的函数
        }
#endif
        delay_ms(500);
  while(1)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内核需要定时处理的函数

  }
}
之前的内存调试使用多个printf函数将内容打印出来,方便观察。
u8 lwip_comm_mem_malloc(void)
{
        u32 mempsize;
        u32 ramheapsize;
        mempsize=memp_get_memorysize();                        //得到memp_memory数组大小
        printf(" mempsiz is  %d\r\n",mempsize);
        memp_memory=mymalloc(SRAMIN,mempsize);        //为memp_memory申请内存
        printf(" memp_memory is %d\r\n",sizeof(memp_memory));
        if(!memp_memory)
        {
                printf(" mempsiz 申请失败 \r\n");
        }
        ramheapsize=LWIP_MEM_ALIGN_SIZE(MEM_SIZE)+2*LWIP_MEM_ALIGN_SIZE(4*3)+MEM_ALIGNMENT;//得到ram heap大小
        printf(" ramheapsize is  %d\r\n",ramheapsize);
        ram_heap=mymalloc(SRAMIN,ramheapsize);        //为ram_heap申请内存
        printf(" ram_heap is  %d\r\n",sizeof(ram_heap));
        if(!ram_heap)
        {
                printf(" ram_heap 申请失败 \r\n");
        }
        if(!memp_memory||!ram_heap)//有申请失败的
        {
                lwip_comm_mem_free();
                return 1;
        }
        return 0;
}
接下来打开串口,打开电脑进行设置
接下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复位板子查看信息

网友A(2022-11-05):
有没有wifi接入的代码?

网友B:
以太网模块,是如何进行配置和通信的

网友C:
AT32F425是不是可以通过RTT studio直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