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航顺的那款MCU是带host-USB的?

楼主(2022-08-22):
航顺的那款MCU是带host-USB的?最近想用它接个U盘,是否可以呢?有没有示例demo之类的可供参考呀?

网友A(2022-11-08):
你可以去官方找一份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B:
你需要什么性能的MCU啊?还是就单独用个U盘就可以

网友C:
建议楼主可以把需要的外设和需求都说一下,这样方便给你推荐

网友D:
我看好像没有USB主机模式吧

网友E:
这个你还是找个代理问问吧,我看F103和030好像是没有

网友F:
未来的HK32F407带,目前没有带HOST USB的

网友G:
这个不好找的,他家官网还没有选型手册,就比较麻烦

网友H:
你可以换个芯片方案么?航顺好像没有hostUSB吧

网友I:
你可以用外置的转接芯片啊,就是U盘转并口的那种,并口给MCU呗

网友J:
我觉得航顺应该是没有,我刚刚去官网是没找到

网友K:
你给原厂打电话问问吧,毕竟你是在选型阶段,确定一点比较好

网友L:
楼主好,我司是航顺和GD兆易的高级代理,您给个芯片方案,我给您一个完美答复,如有意向可+Q380538237

网友M:
hk32f103的

网友N:
HK32F103CBT6

网友O(2023-01-03):
好像没有USB主机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