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楼主(2022-08-22):
独立按键在系统中大量使用,会占用大量的IO口,因此采用矩阵按键的设计。使用 8 个 IO可实现了 16 个按键,与此对应的也可以设计更为复杂的电路,来实现更少的IO,更多的按键,本质上都是通过IO捕获电平上的变化。
通过行与列的扫描来检查那个IO电平被按下,而当某一个按键按下时,改按键对应的行和列就会短接,当按键按下时,一个高电平和低电平短接会把高电平拉低。
逐行扫描:高4位P17-P14链接每一行,依次把每一行设置为低电平,把低4位设置未高电平,然后检测第四位是否全为1,如果不全为1,说明有按键按下,电平被拉低,也就是对应的按键被按下,如此循环检测每一行;其实根据原理可以看出来,除了逐行扫描,也可以逐列扫描,原理相同;
行列扫描:和逐行或逐列扫描不通的是行列扫描;扫描原理是先把高4位设置为低电平,把低4位设置为高电平,这样如果低4位中有电平变低,说明该列有按键按下,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行的按键;接着反过来操作,把高4位设置为高电平,低四位设置为低电平,检测高4位哪一位被拉低,那么按键就在对应的行上,这样通过两次扫描就知道该按键在哪一行哪一列了, 也就知道具体是哪个按键被按下了。

void KeyScan(){
//4*4矩阵键盘扫描
P3 = 0XF0;//列扫描
if(P3 != 0XF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0);
//软件消抖10ms                if(P3 != 0XF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switch(P3) //判断那一列被按下                        {                                case 0xe0:        KeyValue = 0;        break;//第一列被按下                                case 0xd0:        KeyValue = 1;        break;//第二列被按下                                case 0xb0:        KeyValue = 2;        break;//第三列被按下                                case 0x70:        KeyValue = 3;        break;//第四列被按下                         }                        P3 = 0X0F;//行扫描                        switch(P3) //判断那一行被按下                        {                                case 0x0e:KeyValue = KeyValue;break;//第一行被按下                                case 0x0d:KeyValue = KeyValue + 4;break;//第二行被按下                                case 0x0b:KeyValue = KeyValue + 8;break;//第三行被按下                                case 0x07:KeyValue = KeyValue + 12;break;//第四行被按下                         }                        while(P3 != 0X0F);//松手检测                        }        }        P3 = 0XFF;//独立按键扫描        if(P3 != 0XFF)        {                delay(10);//软件消抖10ms                if(P3 != 0XFF)                {                        switch(P3) //判断那一行被按下                        {                                case 0xfe:        KeyValue = 16;        break;//S2被按下                                case 0xfd:        KeyValue = 17;        break;//S3被按下                                case 0xfb:        KeyValue = 18;        break;//S4被按下                                case 0xf7:        KeyValue = 19;        break;//S5被按下                         }                        while(P3 != 0XFF);//松手检测                                        }                }}
8个IO控制64个IO。

元器件是电路良好运行的基本保证,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原厂授权 正品保障,品类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