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TTL、CMOS、RS232、RS485电平标准整理

楼主(2022-08-22):
1、TTL电平标准:输出L:<0.8V;H:>2.4V。输入L:<1.2V;H:>2.0V。TTL器件输出低电平要小于0.8V,高电平要大于2.4V。输入,低于1.2V就认为是0,高于2.0就认为是1。于是TTL电平的输入低电平的噪声容限就只有(0.8-0)/2=0.4V,高电平的噪声容限为(5-2.4)/2=1.3V。

楼主:
2、CMOS电平标准:输出L:<0.1*Vcc;H:>0.9*Vcc。输入L:<0.3*Vcc;H:>0.7*Vcc。由于CMOS电源采用12V,则输入低于3.6V为低电平,噪声容限为1.8V,高于3.5V为高电平,噪声容限高为1.8V。比TTL有更高的噪声容限。

楼主:
3、RS232标准逻辑1的电平为-3~-15V,逻辑0的电平为+3~+15V,注意电平的定义反相了一次。RS232可做到双向传输,全双工通讯,为异步数据传输方式,最高传输速率可达到20Kbps。

楼主:
4、RS485标准RS485采用差分传输方式,所以它一般具有两个引脚A、B。能双向传输,半双工通讯,为异步数据传输方式,最高传输速率可达到10Mbps。输出A、B之间的电压差:H:+2~+6V,L:-2~-6V输入A、B之间的电压差:H:>+200m V,L:<-200m V

楼主:
TTL与CMOS电平有什么区别?
  • 电平的上限和下限定义不一样,CMOS具有更大的抗噪区域;
  • 电流驱动能力不一样,TTL一般提供25mA的驱动能力,而CMOS一般在10mA左右;
  • 需要的电流输入大小也不一样,一般TTL需要2.5mA左右,CMOS几乎不需要电流输入;
很多器件都是兼容TTL和CMOS的,datasheet会有说明。如果不考虑速度和性能,一般器件可以互换。但是需要注意有时候负载效应可能引起电路工作不正常,因为有些ttl电路需要下一级的输入阻抗作为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整理的很全,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