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烧录方式与ST完全一致

楼主(2022-08-22):
航顺芯片的烧录方式与ST完全一样,航顺芯片Pin To Pin兼容ST, 开发平台和软件兼容ST. 原来ST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录到航顺芯片中。

网友A:
那必须的,有些都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B:
烧录工具一样的

网友C:
这个代码都是兼容的吧。

网友D:
使用stlink吧

网友E:
st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F:
当然,还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G:
不能直接兼容吧

网友H:
一致的,只要是PinToPin的,就可以直接用ST的烧录器。

网友I:
可以的,直接替换也行

网友J(2022-10-01):
感觉区别不大
部分可以pin to pin

网友K:
当然了啊,和ST的是完全兼容了

网友L:
其实航顺做兼容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M:
国产有很多都兼容ST,这样方便无缝切换嘛

网友N:
其实兼容也没有什么不好,多一种选择挺好

网友O:
支持航顺,就是不知道航顺的芯片现在供货能力如何了

网友P:
调试之类的也是一样么?会不会有BUG之类的

网友Q:
如果航顺的芯片价格还不错的话,其实用航顺的也行

网友R:
现在芯片都差不多了,谁家性价比高,用谁家

网友S:
我早就知道可以兼容ST的了,但是之前的版本是USB部分不能兼容ST,后来又改了个兼容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