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搭建航顺MCU开发环境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22):
拿到了HK32F030MF4P6的开发版按照文档中的指导安装所需环境,开发板焊接插针待测试阅读资料手把手教你搭建航顺MCU开发环境,以HK32F030MF4P6为例.pdf里面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1.建立组并添加文件搭建框架,按照自己的需求建组并添加文件。2.C/C++里面添加路径有时因为更换存放位置导致编译的时候报错,原因就出在包含的路径上面。文件路径添加全,不报错不需要修改。3.报错问题解决如果出现了未定义的这类错误,错误提示如下:

754 KB

网友A(2022-10-09):
其实就跟STM32差不多,开发环境可以用keil或者IAR的

网友B:
这芯片是啥内核啊?是M0么?

网友C:
其实开发环境没必要自己搭建的,实话,可用官方的demo工程,直接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文件路径不建议有中文,虽然有时候编译也不会出错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啊?

网友F:
你可以直接用原厂提供的例程,或者估计能兼容ST的F0系列,也可以这么用

网友G:
路径一定要添加全,这是对的,不然总会提示打不开xx文件

网友H:
有些还得看你开发环境配置呢,比如存储的大小啊,下载工具的选择等等

网友I:
正常使用的话,没必要注意啥的,只要目录不过深就行

网友J:
我之前还遇到过,开发环境因为路径有中文,就报错的,从那之后我就很注意这块

网友K:
1、安装Keil、安装航顺MCU器件包、Keil注册 2、使用Keil建立工程模板、代码编译编译、程序下载、程序仿真、查看寄存器值、查看变量值 3、Keil工程的一些重要设置项 1、安装Keil、安装航顺MCU 器件包、Keil 注册 Keil是航顺等ARM Cortex-M0/Cortexm-M3等MCU的开发集成环境(IDE)。

网友L:
环境搭建就是跟正常的环境配置一样的

网友M:
keil开发,很简单,都是固定样板

网友N: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ersion 9.20.1已全面支持航顺HK32MCU。

网友O:
航顺芯片在MCU技术文档、数据手册、开发工具、开发环境以及SDK软件等生态建设上为用户提供全套的技术开发资料,参考demo建立工程文件

网友P:
https://www.hsxp-hk.com/companyfile/138/ 在这个网址安装pack文件。

网友Q:
正常建立工程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