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添加交互函数点亮LED

楼主(2022-08-22):
@21小跑堂

GUI的最终目的是进行交互,所以,回我们最初的hello world的工程。添加几个用于交互的Button控件,当然其他的控件也是可以的,只是button比较好理解。

这里添加了三个不同类型的button控件,添加完成后进行布局,最后如下图所示:

为Bnt1添加交互。
interaction1由上到下为:触发事件,触发源,动作(调用新的虚函数),函数名,关联触发。
触发事件,触发源,动作都有很多项可以选择,可自行在软件中进行查看。这里选择的是最简单的点击事件。

使用CubeIDE打开工程,找到gui目录,
可以看到gui目录下有四个文件,其中的Model.cpp、Screen1View.cpp、Screen1Presenter.cpp,对应的是TouchGFX中的MVP架构。

首先,刚刚添加的button的调用的虚函数在TouchGFX\generated\gui_generated\src\screen1_screen\Screen1ViewBase.cpp中被定义。
这个文件是Screen1View的基类。一般不进行手动修改,而且文件属性是只读的。
我们可以看到Screen1View继承自Screen1ViewBase,所以,我们只修改Screen1View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子类Screen1View中实现调用的虚函数。
首先在Screen1View.hpp中添加bnt1Clicked函数的声明。

再在Screen1View.cpp文件中,具体实现bnt1Clicked函数。

再在presenter中实现btnClicked方法

再在Model里实现LED的方法
这里使用LD6,也就是PI13引脚,默认生成的工程中,这个引脚并没有进行配置,配置这个引脚的功能。

STM32CubeIDE中打开ico文件,配置GPIO引脚与功能。

重新生成代码。
并在Model实现LED灯翻转的程序。
注意添加头文件main.h,这样才能调用hal库。

程序下载后的运行效果:

网友A:
这种点亮方式挺有意思的

网友B:
这又是什么软件

网友C:
lvgl搞起来。

网友D:
这个h750发热量挺大的吧。

网友E(2022-09-30):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F: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G: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H(2022-12-25):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I: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J: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K: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L: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L: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M: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N(2023-06-30):
GUI的最终目的是进行交互,所以,回我们最初的hello world的工程。添加几个用于交互的Button控件,当然其他的控件也是可以的,只是button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