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0系列MCU定时器有编码器模式吗?

楼主(2022-08-22):
在M0系列MCU中,灵动这边的定时器是否支持编码器模式,直接接到增量编码器即可计算电机转速

网友A:
什么是编码模式

网友B:
不是输入捕获么?不太懂编码的意思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编码器模式啊

网友D:
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计数模式啊

网友E:
什么场合需要用到编码器模式啊

网友F:
定时器有这种模式吗

网友G:
一共包含几种模式啊

网友H:
感觉就是增计数模式

网友I:
什么是编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