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呐!我的电脑好像拖拉机。

楼主(2022-08-22):
由于总是提示主板温度过高,cpu温度高,我给电脑加了个塔式风扇,

今天开机之后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当时带着孩子去,比较吵,也没有听机箱的声音,这卡卡卡卡的好像个拖拉机。
早知道多花点钱装水冷,就是怕漏嘛。
现在显卡掉价掉的都想买个显卡,显卡最贵的时候买的,哎。。。。

一会儿拆开弄弄,吵死我了。

@poison0 :NEC是13年的产品,感觉是原件货。
@王栋春 :所以鬼子的是啥牌子?我之前淘宝买个笔记本,到货都傻了,惊呆了,日本翻新货,电池都不是原装的。还贴了膜,还有开机提示怎么做,服了都,给退了。
@LED2013 :一般来说一年左右就会出问题了。
@LED2013 :哈哈哈,正常。
13年鬼子的二手笔记本,用着还可以。
我的电脑用了N年了,一头的火,经常坏

网友A:
其实,很多时候,修修补补也是一种无奈,总不能换新吧

对啊,换新更贵呢。可是我。。。。这不是刚换完嘛?!!!昨天安了个内存条。不知道咋回事,好像给碰好了。今天没咔咔响。

网友B:
买一罐WD40的清洁润滑剂,细管伸进风扇的旋转轴承处喷一下就搞定了。
如果轴承处是贴着不干胶商标的,用热风筒吹一下不干胶就可以轻松撕下来,喷润滑剂后再贴上不干胶。
新的润滑一下,可以降低噪音。旧的风扇喷一下还可以清除原来发干的油脂及赃物,效果很好的,旧的喷一下可以继续用几年。

@hugewinner :好的,谢谢呢,我买一个试试。
@poison0 :名字没错,WD40
@poison0 :五金店就有
这个东西就叫这个名字是吗??淘宝买?

网友C:
有什么好的牌子笔记本电脑推荐吗?

@王栋春 :这种需求的话4千左右也不是没有,认品牌就行了。 个人比较喜欢惠普,联想也可以。
@huarana :没办法的事,不玩游戏也就是日常上网用。
@王栋春 :要买差不多点的最起码也要5千起步吧。 4千的话太入门了,只能办公和上网,稍微搞点大型软件都跑起来卡的很。
@huarana :好的,不知现在四千左右的主流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最近开学前后价钱比较贵,不着急的话就等等到1111的时候。我最近也在关注。 图稳定可靠就联想小新或者惠普系列。
笔记本。。。没啥,我用的台式机,。笔记本没研究过,一般都是看游戏本,好点的,干其他的都可以。

网友D:
电脑是2012年的笔记本工作站。现在还是爽歪歪。

@ASHYLAI :笔记本我的好像被当跳板了,都基本不能用了,配置也不差。,哎、
@poison0 :3代i5, 12G内存,1G显卡,用来跑大型3D软件都可以。一直想换,最后都没换成。
啥配置的》?为什么用的那么省?

网友E:
有人换机如换衣

说的是我老公,但是他衣服没见怎么换。哈哈哈哈,净换电脑配件

网友F:
楼主的电脑都用来干嘛呀 是不是已经需要淘汰了  还是说对性能要求过高啊

网友G(2022-09-22):
你这看起来像是组装机吗?零件配起来,现在显卡什么的这么便宜,搞几个性能好的换上去,嘎嘎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