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电流探头可分为无源和有源两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22):
示波器电流探头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用于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本质上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电流探头用来测量流过导线的电流量。

示波器电流探头可分为无源和有源两种,区别是:

无源探头的缺点是不能测量直流型号,低频截止频率通常在100Hz以上,优点是成本低。

无源交流探头按嵌头结构可分为分芯型和实心型两种。

分芯的嵌头可以手动开启和关闭,优点是探头可以很容易地夹在电流测量导线上。当测量完成后,钳口可以打开,探头可以移动到另一根导线上。

有源探头按常见的钳口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嵌入式结构,另一种是柔性结构。

嵌入式结构电流探头一般是由强磁性材料制成的磁芯,这种流过的电流很大,磁芯容易产生磁饱和,因此无法准确测量。

柔性探头是采用空芯交流电流传感器,所以在大电流不饱和的情况下,所以柔性探头一般用来测量大电流,而只能测量交流。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柔性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耐压测试仪,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