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单片机死机原因分析

楼主(2022-08-23):
图中P07为单片机控制mos管的io口,供电5V/2A适配器,单片机松翰570210。
单片机运行正常,但是负载电流到1.7A左右时,单片机会死机,运行不正常。(在mos管的GS之间并联一个102的电容后,可以正常运行)
用示波器看电源电压没有被拉低现象,mos管在打开时候没有震荡,实在是分析不出原因,论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负载电流都1.7A了?单片机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暂时断开这个口 会死机吗

网友C:
电源没有发热吗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D:
只有当电流达到一定值之后才会死机是吗

网友E:
会不会是产生了灌电流导致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F:
能确定死机的代码位置吗

网友G:
设计电路的时候预测电流值会达到多大啊

网友H:
这有点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