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开发为什么要用二进制?

楼主(2022-08-22):
微型计算机的最基本功能是进行数的计算和处理加工,而数在计算机中是以电子元件的物理状态来表示的。电子元件通常只有两种稳定的状态,例如,导通与阻塞、饱和与截止、开与关、高电平与低电平、脉冲有与无等。而要找出一种具有十个不同稳定状态的电子元件则是相当困难的。在二进制中,只有二个数0和1,这正好和电子元件的两个不同稳定状态相对应。例如,以1代表高电平,则0代表低电平,这样,采用二进制后,就可以利用二值电路来进行计数,容易实现,容易运算,方便可靠。所以,在计算机中,数据和其它字母、符号等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来表示并进行运算处理的,或者说,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的数。

网友A(2022-11-10):
我的理解就是,二进制是机器语言的

网友B:
单片机开发可以用高级语言,但是需要有环境将语言转换成二级制程序

网友C:
必须要用二级制啊,因为单片机里最初就是寄存器,就要求这样的

网友D:
具体没研究过,但是我们都用的C语言这种高级语言,也不会考虑那么多

网友E:
二级制是方便机器识别,就像汇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