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任务处理和生命周期

楼主(2022-08-22):
欢迎讨论
任务有时间和条件与资源三者同时满足才会执行?可以解决任务之间资源的相互冲突?
当某一任务启动后,需要中途取消任务怎么办?清除任务执行状态回到初始态或保存当前状态,任务激活后继续执行任务。

网友A:
一般来说,单片机主要是处理外设中断,产生中断的时候,主循环是停止执行的,实际上是分时处理

网友B:
单个核心不可能真正同时处理两个任务

网友C:
只能同时处理一个任务

网友D:
即便跑系统也不是真正的并行处理是吗

网友E:
使用双核的芯片吧

网友F:
什么叫做单片机任务的生命周期啊

网友G:
如何中途取消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