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的负载电路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8-22):
求助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问啥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单片机可以驱动多大的负载吧?

网友C:
单片机还能带负载?

网友D:
单片机不是驱动芯片

网友E:
想要带负载 那就得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F:
单片机本身基本没有多少驱动能力

网友G:
单片机没有负载电路

网友H:
单片机通过驱动芯片才能驱动负载

网友I(2023-02-01):
负载电路?直接接呗

网友J:
看你的负载是啥喽,要是LED,可以直接将LED接上IO的

网友K:
不是很理解,正常来说就将需要驱动的外设,接在IO上啊

网友L:
负载电路也没啥标准的,都是按照负载需求设计的电路

网友M:
其实你可能没理解负载是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