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请问单片机怎么外接程序存储器

楼主(2022-08-22):
关于单片机外扩程序存储器问题,目前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白,看单片机书讲的是外接ROM时,AT89C51的EA引脚接地,选中外部ROM,PC由外部ROM开始取代码,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可执行文件只需要放在外部ROM就行了,单片机内部不需要放代码就可以了呢   我做的仿真如下  运行时发现  代码只放在外部ROM是不能运行的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_・?

网友A(2022-11-10):
我的理解是,你需要程序跳转到外部才行

网友B:
你正常接入,但是你得有地址指向,不然MCU也不会运行的

网友C:
这个好像挺复杂的,就需要指针,还需要程序跳转等等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BootLoader和APP这种程序运行,就应该类似,你MCU之中需要有BootLoader才行

网友E:
代码你得分2部分吧,就单片机内部也要有初始程序,然后外部是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