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操作矩阵键盘

楼主(2022-08-22):
一、矩阵按键介绍

        矩阵键盘上的按键使用的就是我 第二章 STM32F103C8T6 按键扫描输入介绍的轻触按键。矩阵按键其实就是按照4x4的矩阵将按键的IO按行、列的形式连接起来,最终组成了一个4X4的矩阵图形,故名矩阵按键。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沐风_l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8676187/article/details/125840694

楼主:
   我们使用矩阵按键使用的是行列扫描法,实现原理就是:先将矩阵按键行的四个IO口置为1,列的四个IO口置0;当有按键按下时,我们得到了行的坐标,这我们再将行的四个IO口置0,列的四个IO口置1,以获取列的坐标。其实这个的方法类似于用X、Y轴取坐标。编写代码的是时候,可以手动给行坐标,读取列坐标。

楼主:
我下面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同时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轻触按键,所以我们编程中一定要加入消抖和松手检测,原因我之前在 第二章 STM32F103C8T6 按键扫描输入 中说过,这里我就不再说明了。

楼主:
二、源码部分

keyboard.c
  1. #include "keyboard.h"

/*
* @Description: 初始化 矩阵按键的I/O口
* @param 1 – 参数 1:无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返回值:无
*/
void Keyboar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LIN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ROW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Description: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 @param 1 – *key_val:存储 当前按键的数值
* @return – 返回值:无
*/
void keyboard_scan(u16 *key_val)
{
        uint16_t temp=0;

        GPIOA->ODR=0X00;
        GPIOA->ODR=0XF7;
        if((GPIOA->IDR&0XF0)!=0XF0){
                delay_ms(10);

                if((GPIOA->IDR & 0XF0)!=0XF0){
                        temp=(GPIOA->IDR&0XF7);

                        switch(temp){
                                case 0xE7:  *key_val = 13;   break;

                                case 0xD7:  *key_val = 14;   break;

                                case 0xB7:  *key_val = 15;   break;

                                case 0x77:  *key_val = 16;   break;

                                default:    *key_val = 0;   break;
                        }
                }while((GPIOA->IDR&0XF7) != 0XF7);
        }

        GPIOA->ODR=0X00;
        GPIOA->ODR=0XFB;
        if((GPIOA->IDR&0XF0)!=0XF0){
                delay_ms(10);

                if((GPIOA->IDR & 0XF0)!=0XF0){
                        temp=(GPIOA->IDR&0XFB);

                        switch(temp){
                                case 0xEB:  *key_val = 9;  break;

                                case 0xDB:  *key_val = 10;  break;

                                case 0xBB:  *key_val = 11;  break;

                                case 0x7B:  *key_val = 12 ;  break;

                                default:    *key_val = 0;  break;
                        }
                }while((GPIOA->IDR&0XFB) != 0XFB);
        }

        GPIOA->ODR=0X00;
        GPIOA->ODR=0XFD;
        if((GPIOA->IDR&0XF0)!=0XF0){                                                //GPIOA->IDR:读取置1的IO口,这里就是读取 PA7-PA4管脚的电平
                delay_ms(10);

                if((GPIOA->IDR & 0XF0)!=0XF0){
                        temp=(GPIOA->IDR&0XFD);

                        switch(temp){
                                case 0xED:  *key_val = 5;   break;

                                case 0xDD:  *key_val = 6;  break;

                                case 0xBD:  *key_val = 7;  break;

                                case 0x7D:  *key_val = 8;  break;

                                default:    *key_val = 0;   break;
                        }
                }while((GPIOA->IDR&0XFD) != 0XFD);
        }

        GPIOA->ODR=0X00;
        GPIOA->ODR=0XFE;
        if((GPIOA->IDR&0XF0)!=0XF0){
                delay_ms(10);

                if((GPIOA->IDR & 0XF0)!=0XF0){
                        temp=(GPIOA->IDR&0XFE);

                        switch(temp){
                                case 0xEE:  *key_val = 1;  break;

                                case 0xDE:  *key_val = 2;  break;

                                case 0xBE:  *key_val = 3;  break;

                                case 0x7E:  *key_val = 4;  break;

                                default:    *key_val = 0;   break;
                        }
                }while((GPIOA->IDR&0XFE) != 0XFE);
        }
}

/*
* @Description: 返回自定义按键数值
* @param 1 – 参数 1:无
* @return – count:按键数值
*/
u16 fetch_key_value(void){
        u16 key = 0,count = 22;
        keyboard_scan(&key);

        switch(key){
        case 0:                                                                                // 没有按键按下时
                count = 22;                break;
        case 1:                                                                                // S1
                count = 1;                break;
        case 2:                                                                                // S2
                count = 2;                break;
        case 3:                                                                                // S3
                count = 3;                break;
        case 4:                                                                                // S4
                count = 17;                break;
        case 5:                                                                                // S5
                count = 4;                break;
        case 6:                                                                                // S6
                count = 5;                break;
        case 7:                                                                                // S7
                count = 6;                break;
        case 8:                                                                                // S8
                count = 18;                break;
        case 9:                                                                                // S9
                count = 7;                break;
        case 10:                                                                        // S10
                count = 8;                break;
        case 11:                                                                        // S11
                count = 9;                break;
        case 12:                                                                        // S12
                count = 12;                break;
        case 13:                                                                        // S13
                count = 13;                break;
        case 14:                                                                        // S14
                count = 0;                break;
        case 15:                                                                        // S15
                count = 15;                break;
        case 16:                                                                        // S16
                count = 16;                break;
        }return count;
}

楼主:
keyboard.h

#ifndef __keyboard_h
#define __keyboard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void Keyboard_GPIO_Config(void);                //初始化 矩阵按键的I/O口

void keyboard_scan(u16 *key_val);                //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u16 fetch_key_value(void);                                //返回自定义按键数值

#endif

网友A:
这种按键,好久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