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SPI时序出错

楼主(2022-08-22):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今天用逻辑分析仪观察SPI时序时发现数据和程序中的数据对不上,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逻辑分析仪解码设置错了吧,按照程序中SPI的配置设置逻辑分析仪解码再试试

楼主:
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逻辑分析仪解码设置的问题,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