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移植MultiButton

楼主(2022-08-22):
MultiButton 是一个小巧简单易用的事件驱动型按键驱动模块,可无限量扩展按键,按键事件的回调异步处理方式可以简化你的程序结构,去除冗余的按键处理硬编码,让你的按键业务逻辑更清晰。
移植过程如下
1 先申请按键结构
2 初始化按键IO
3 初始化按键对象,绑定按键的GPIO电平读取接口read_button_GPIO () ,后一个参数设置有效触发电平
4 注册按键事件
5  启动按键
6 设置一个5ms间隔循环调用后台处理函数button_ticks(),这里可以用定时器做时间基准方式,也可以查询延时的方式,我这里用查询方式展示,后续会改为定时器方式
注意事项
1 在初始化按键对象函数button_init(&btn1,read_button_GPIO, 0, btn1_id)时,需要调用IO读取函数,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自己实现。
2 按键事件
按键事件处理函数(字符串打印函数,自行实现)
实现效果
实际使用时,还要去看下multi_button.h里的两个宏定义,TICKS_INTERVAL默认是5即5mS,这个与它实例间隔5mS是对应的。DEBOUNCE_TICKS默认是3最大是8,用于按键消抖。长按和短按的时间靠LONG_TICKS和SHORT_TICKS设置或者说优化
附件内有实例源码,在main函数内添加如下函数即可

网友A(2022-12-05):
怎么能把按键和菜单结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把按键和菜单结合起来?

可以找个菜单框架,对接一下控制逻辑就行

网友B:
为什么注册了事件,不能获取到长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注册了事件,不能获取到长按呢?

如果短按正常,长按进行了注册并添加了回调函数,就应该可以才对

网友C:
这个按键的次数统计怎么最大才是1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键的次数统计怎么最大才是16呢?

主要是调用button_ticks()间隔有关,和次数关系不大

网友D:
这个5ms的时长可以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5ms的时长可以修改的吗?

可以  有个宏也需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