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urora8B10B IP使用 - 收发测试应用示例

楼主(2022-08-22):
前言
本文首先介绍了根据网上博文简单介绍了8B/10B的原理,并根据Aurora IP的相关使用方法,参考IP手册进行设计递增数测试用例,并下板进行实际验证。
8B/10B简介
8B/10B,也叫做8比特/10比特或8b10b。8b/10b方式最初由IBM公司于1983年发明并应用于ESCON(200M互连系统),由Al Widmer和Peter Franaszek在IBM的刊物“研究与开发”上描述。
8b/10b编码的特性之一是保证DC 平衡,采用8b/10b编码方式,可使得发送的“0”、“1”数量保持基本一致,连续的“1”或“0”不超过5位,即每5个连续的“1”或“0”后必须插入一位“0”或“1”,从而保证信号DC平衡,它就是说,在链路超时时不致发生DC失调。通过8b/10b编码,可以保证传输的数据串在接收端能够被正确复原,除此之外,利用一些特殊的代码( 在PCI-Express总线中为K码) ,可以帮助接收端进行还原的工作,并且可以在早期发现数据位的传输错误,抑制错误继续发生。
8b/10b编码是将一组连续的8位数据分解成两组数据,一组3位,一组5位,经过编码后分别成为一组4位的代码和一组6位的代码,从而组成一组10位的数据发送出去。相反,解码是将1组10位的输入数据经过变换得到8位数据位。数据值可以统一的表示为DX.Y或KX.Y,其中D表示为数据代码,K表示为特殊的命令代码,X表示输入的原始数据的低5位EDCBA,Y 表示输入的原始数据的高3位HGF。
8b/10b编码是目前许多高速串行总线采用的编码机制,如 USB3.0、1394b、Serial ATA、PCI Express、Infini-band、Fibre Channel(光纤通道)、RapidIO等总线或网络等。
工作原理
8B/10B编码是目前高速串行通信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编码方式。将8bit编码成10bit后,10B中0和1的位数只可能出现3种情况:
有5个0和5个1
有6个0和4个1
有4个0和6个1
这样引出了一个新术语“不均等性(Disparity)”,就是1的位数和0的位数的差值,根据上面3种情况就有对应的3个Disparity 0、-2、+2。8bit原始数据会分成两部分,其低5位会进行5B/6B编码,高3位则进行3B/4B编码,这两种映射关系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表格。人们喜欢把8bit数据表示成Dx.y的形式,其x=5LSB(least significant bit最低有效位),y=3MSB(most significant bit最高有效位)。
例如一个8bit数据101 10101,x=10101(21) y="101"(5),现在我们就把这8bit数据写成D21.5。
对于8bit数据,它在表中的位序为HGFEDCBA,即H为最高位,A为最低位,EDCBA经过5B/6B编码为abcdei,HGF经过3B/4B编码为fghj。传送10bit编码的顺序为abcdeifghj。

创建工程
新建一个空白工程,这里我选择的芯片型号为xc7k160tffg676-2,米联客MK7160FA。
配置Aurora IP
创建完工程,将Aurora IP添加到工程下,并修改相关配置。lane宽度设置为4,接口则生成32位宽的数据,若选择2,则生成16位宽的数据。

由于只是进行传输测试,所以该界面的相关参数就根据板卡的相关时钟进行配置即可,Link层选择帧模式,其余默认即可。
米联客的板卡在MGT的116对外引出,所以这里对应连接到GTXQ1上。

共享逻辑选择包含在内核中,并使能初始化时钟的单端口时钟选项,Aurora IP配置完成。

程序架构设计
参考例程的思路,这里设计了Aurora发送递增数的测试示例,主要包含四个模块,复位模块,Aurora发送数据生成模块,Aurora接收数据模块,Aurora IP。
复位模块主要用于对reset和gt_reset两个信号进行初始化复位,确保Aurora IP能正常工作。
Aurora发送数据生成模块,根据AXI总线协议进行生成递增测试数据,然后通过Aurora IP将数据通过光口传输。
Aurora接收数据模块,根据AXI总线协议接收数据,并通过接收计数信号进行比对递增数传输是否存在错误,用于错误指示。

复位模块
复位模块使用start_en作为复位的指示信号,当检测到start_en的上升沿时,模块对系统复位信号和收发器的复位信号进行复位。reset和gt_reset根据手册中推荐的复位时序进行复位。在该文中有详细介绍, HYPERLINK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445387/article/details/125182703?spm=1001.2014.3001.5501" \h 。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rst_ctrl(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start_en            ,
        output         wire                         reset                                 ,// 系统复位
        output         wire                         gt_reset                           // 收发器复位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GT_RESET_START = 128  ;
parameter GT_RESET_END = 384 ;
parameter RESET_MAX = GT_RESET_END + GT_RESET_START;

//reg define
reg             reset_r          ;
reg             gt_reset_r       ;
reg             reset_busy     =0;//复位忙指示信号
reg         [1:0]        start_flag_dly =0;//复位使能信号延时
reg         [10:0]        cnt_rst        =0;//用于产生复位信号的计数器

//wire define
assign    reset = reset_r   ;
assign gt_reset = gt_reset_r;

//起始信号边沿
wire link_up_n = !start_flag_dly[1]&&start_flag_dly[0];
//start_flag_dly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tart_flag_dly <= {start_flag_dly[0], start_en};
end

//复位忙指示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link_up_n==1) begin
                reset_busy <= 1;
        end
        else if(cnt_rst== RESET_MAX - 1)begin
                reset_busy <= 0;
        end
end

//复位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busy == 'd1) begin
                if(reset_busy == 'd1 && (cnt_rst == RESET_MAX - 1))
                        cnt_rst <= 'd0;
                else
                        cnt_rst <= cnt_rst + 1'b1;
        end
        else begin
                cnt_rst <= 'd0;
        end
end

//gt_rese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busy == 'd1) begin
                if(cnt_rst == GT_RESET_START - 1) begin
                        gt_reset_r <= 1'b1;
                end
                else if (cnt_rst == GT_RESET_END - 1|| cnt_rst == 0 ) begin
                        gt_reset_r <= 1'b0;
                end
                else begin
                        gt_reset_r <= gt_reset_r;
                end
        end
        else begin
                gt_reset_r <= 1'b0;
        end
end

//rese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_busy == 'd1) begin
                reset_r <= 1'b1;
        end
        else begin
                reset_r <= 1'b0;
        end
end
endmodule

发送模块
发送部分就是简单的模拟AXI总线协议进行发送,这里指定了几个参数,方便后期移植修改,同时又例化了一个ILA IP用于检测上板时数据正确性。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Aurora_Tx #(
    parameter            DATA_WIDTH         = 32, // DATA bus width
    parameter            TKEEP_WIDTH        = DATA_WIDTH/8, // TKEEP  width
    parameter                  STREAM_LEN         = 1024 ,
    parameter            REG_MAX_BURST      = 15
)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st                                 ,
        output         wire [0 : DATA_WIDTH-1]         s_axi_tx_tdata ,
        output         wire [0 : TKEEP_WIDTH-1]         s_axi_tx_tkeep ,
        output         wire                         s_axi_tx_tlast                ,
        output         wire                         s_axi_tx_tvalid                ,
        input         wire                         s_axi_tx_tready
    );

//reg define
reg         [0:DATA_WIDTH-1]        axi_tx_tdata ;
reg                         axi_tx_tlast                         ;
reg                         axi_tx_tvalid                     ;
reg         [REG_MAX_BURST:0]        cnt_data     ;

//wire define
wire                         cnt_data_tlast                         ;
assign s_axi_tx_tdata     = axi_tx_tdata;
assign s_axi_tx_tkeep     = 4'hF        ;
assign s_axi_tx_tlast     = axi_tx_tlast;
assign s_axi_tx_tvalid    = axi_tx_tvalid;
assign cnt_data_tlast = (s_axi_tx_tready==1) && (axi_tx_tvalid==1) && (cnt_data == STREAM_LEN - 1);
//cnt_data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begin
                cnt_data <= 'd0;
        end
        else if ((s_axi_tx_tready==1) && (axi_tx_tvalid==1)) begin
                if(cnt_data_tlast==1)
                        cnt_data <= 'd0;
                else
                        cnt_data <= cnt_data + 1'b1;
        end
end

//axi_tx_tlast
always @(*) begin
        axi_tx_tlast = cnt_data_tlast;
end

//axi_tx_tvali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begin
                axi_tx_tvalid <= 1'b0;
        end
        else if (cnt_data_tlast == 1'b1) begin
                axi_tx_tvalid <= 1'b0;
        end
        else if (axi_tx_tvalid == 1'b0 && s_axi_tx_tready == 1'b1) begin
                axi_tx_tvalid <= 1'b1;
        end
end

//axi_tx_tdata
always @(*) begin
        axi_tx_tdata = cnt_data;
end

wire [63:0]        probe0;
assign probe0 = {
        s_axi_tx_tdata                ,//32
        s_axi_tx_tkeep                ,//4
        s_axi_tx_tlast                ,//1
        s_axi_tx_tvalid                ,//1
        s_axi_tx_tready                ,//1
        cnt_data            //16

};

ila_0 u_tx (
        .clk(clk), // input wire clk
        .probe0(probe0) // input wire [63:0] probe0
);

endmodule

接收模块
接收部分就是简单的模拟AXI总线协议接收数据,这里也指定了几个参数,方便后期移植修改,同时又例化了一个ILA IP用于检测上板时数据正确性。
module Aurora_Rx #(
    parameter            DATA_WIDTH         = 32, // DATA bus width
    parameter            TKEEP_WIDTH        = DATA_WIDTH/8, // TKEEP  width
    parameter                  STREAM_LEN         = 1024 ,
    parameter            REG_MAX_BURST      = 15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st                                 ,
        input        wire [0 : DATA_WIDTH-1]         m_axi_rx_tdata                ,
        input        wire [0 : TKEEP_WIDTH-1]         m_axi_rx_tkeep                ,
        input        wire                         m_axi_rx_tlast                ,
        input        wire                         m_axi_rx_tvalid
    );
//reg define
reg         [REG_MAX_BURST:0]        cnt_burst ;
reg     error_r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begin
                cnt_burst <= 'd0;
        end
        else if (m_axi_rx_tvalid == 1) begin
                if(m_axi_rx_tvalid == 1 &&        cnt_burst == STREAM_LEN - 1)
                        cnt_burst <= 'd0;
                else
                        cnt_burst <= cnt_burst + 1'b1;
        end
end

//chec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1)begin
                error_r <= 'd0;
        end
        else if (m_axi_rx_tvalid==1 && (m_axi_rx_tdata != cnt_burst)) begin
                error_r <= 1'b1;
        end
end

wire [63:0]        probe0;
assign probe0 = {
        m_axi_rx_tdata                ,
        m_axi_rx_tkeep                ,
        m_axi_rx_tlast                ,
        m_axi_rx_tvalid                ,
        error_r             ,
        cnt_burst
};
ila_0 u_rx (
        .clk(clk), // input wire clk
        .probe0(probe0) // input wire [63:0] probe0
);
endmodule

顶层连接
根据前面绘制的框图连接上述各个模块,例化了一个VIO IP进行检测和控制复位。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Aurora_Top(
    //clock---------------------------------
    input clk_in,          //系统钟
    input gt_refclk116_p , //差分参考钟
    input gt_refclk116_n , //差分参考钟
    //Serial I/O----------------------------
    input  rxp                 ,
        input  rxn                 ,
        output txp                 ,
        output txn                 ,
    //--------------------------------------
    output         tx_dis  ,
    output  led_link_up
    );

    //==========================================
    //wire define
    wire start;
     //------------------------------SEND--------------------------------------------
    // AXI TX Interface
    wire [0 : 31] s_axi_tx_tdata  ;
    wire [0 : 3]  s_axi_tx_tkeep  ;
    wire s_axi_tx_tlast  ;
    wire s_axi_tx_tvalid ;
    wire s_axi_tx_tready ;
    //------------------------------RECEIVE-----------------------------------------
    // AXI RX Interface
    wire [0 : 31] m_axi_rx_tdata  ;
    wire [0 : 3]  m_axi_rx_tkeep  ;
    wire m_axi_rx_tlast  ;
    wire m_axi_rx_tvalid ;
    //------------------------------SYSTEM------------------------------------------
    // reset IO,test
    wire reset;
    wire gt_reset;
    wire [2 : 0] loopback;
    //------------------------------clock-------------------------------------------
    // GT Reference Clock Interface
    wire gt_refclk1_p;
    wire gt_refclk1_n;
    wire init_clk_in ;
    wire user_clk_out;
    wire sync_clk_out;
    wire gt_refclk1_out;
    //--------------------------------drp-------------------------------------------
    //drp Interface
    wire drpclk_in ;
    //-----------------------------Status Detection--------------------------------
    // Error Detection Interface
    wire hard_err ;
    wire soft_err ;
    wire frame_err;
    // Status link
    wire channel_up;
    wire lane_up;
    wire sys_reset_out;
    //==========================================
    //wire assign
    assign tx_dis = 0;
    assign gt_refclk116_p =gt_refclk1_p;
    assign gt_refclk116_n =gt_refclk1_n;
    assign led_link_up = channel_up & lane_up;
    assign init_clk_in = clk_in;
    assign drpclk_in = clk_in;

    wire sys_rst = ~(channel_up & lane_up & (~sys_reset_out));

    rst_ctrl u_rst_ctrl(
        .clk              ( init_clk_in   ),
        .start_en         (     start     ),
        .reset            ( reset         ),
        .gt_reset         ( gt_reset      )
    );

    Aurora_Tx u_Aurora_Tx(
        .clk              ( user_clk_out     ),
        .rst              (     start        ),
        .s_axi_tx_tdata   ( s_axi_tx_tdata   ),
        .s_axi_tx_tkeep   ( s_axi_tx_tkeep   ),
        .s_axi_tx_tlast   ( s_axi_tx_tlast   ),
        .s_axi_tx_tvalid  ( s_axi_tx_tvalid  ),
        .s_axi_tx_tready  ( s_axi_tx_tready  )
    );

    Aurora_Rx u_Aurora_Rx(
        .clk              ( user_clk_out     ),
        .rst              (       start      ),
        .m_axi_rx_tdata   ( m_axi_rx_tdata   ),
        .m_axi_rx_tkeep   ( m_axi_rx_tkeep   ),
        .m_axi_rx_tlast   ( m_axi_rx_tlast   ),
        .m_axi_rx_tvalid  ( m_axi_rx_tvalid  )
    );

    aurora_8b10b_0 u_aurora(
        //------------------------------SEND--------------------------------------------
        // AXI TX Interface
        .s_axi_tx_tdata (s_axi_tx_tdata ),                    // input wire [0 : 31] s_axi_tx_tdata
        .s_axi_tx_tkeep (s_axi_tx_tkeep ),                    // input wire [0 : 3] s_axi_tx_tkeep
        .s_axi_tx_tlast (s_axi_tx_tlast ),                    // input wire s_axi_tx_tlast
        .s_axi_tx_tvalid(s_axi_tx_tvalid),                  // input wire s_axi_tx_tvalid
        .s_axi_tx_tready(s_axi_tx_tready),                  // output wire s_axi_tx_tready
        //------------------------------RECEIVE-----------------------------------------
        // AXI RX Interface
        .m_axi_rx_tdata (m_axi_rx_tdata ),                    // output wire [0 : 31] m_axi_rx_tdata
        .m_axi_rx_tkeep (m_axi_rx_tkeep ),                    // output wire [0 : 3] m_axi_rx_tkeep
        .m_axi_rx_tlast (m_axi_rx_tlast ),                    // output wire m_axi_rx_tlast
        .m_axi_rx_tvalid(m_axi_rx_tvalid),                  // output wire m_axi_rx_tvalid
        //------------------------------SYSTEM------------------------------------------
        // reset IO,test
        .reset(reset),                                      // input wire reset
        .gt_reset(gt_reset),                                // input wire gt_reset
        .loopback(loopback),                                // input wire [2 : 0] loopback
        //--------------------------------Serial I/O------------------------------------
        .txp(txp),                                          // output wire [0 : 0] txp
        .txn(txn),                                          // output wire [0 : 0] txn
        .rxp(rxp),                                          // input wire [0 : 0] rxp
        .rxn(rxn),                                          // input wire [0 : 0] rxn
        //------------------------------clock-------------------------------------------
        // GT Reference Clock Interface
        .gt_refclk1_p(gt_refclk1_p),                        // input wire gt_refclk1_p
        .gt_refclk1_n(gt_refclk1_n),                        // input wire gt_refclk1_n
        .init_clk_in(init_clk_in),                          // input wire init_clk_in
        //--------------------------------drp-------------------------------------------
        //drp Interface
        .drpclk_in(drpclk_in),                              // input wire drpclk_in
        .drpaddr_in(0),                            // input wire [8 : 0] drpaddr_in
        .drpen_in(0),                                // input wire drpen_in
        .drpdi_in(0),                                // input wire [15 : 0] drpdi_in
        .drprdy_out(),                            // output wire drprdy_out
        .drpdo_out(),                              // output wire [15 : 0] drpdo_out
        .drpwe_in(0),                                // input wire drpwe_in
        //-----------------------------Status Detection--------------------------------
        // Error Detection Interface
        .hard_err (hard_err ),                                // output wire hard_err
        .soft_err (soft_err ),                                // output wire soft_err
        .frame_err(frame_err),                              // output wire frame_err
        // Status
        .power_down(0),                            // input wire power_down
        .channel_up(channel_up),                            // output wire channel_up
        .lane_up(lane_up),                                  // output wire [0 : 0] lane_up
        //-----------------------------------------------------------------------------
        //-----------------------------------------------------------------------------
        .tx_lock(tx_lock),                                  // output wire tx_lock
        .tx_resetdone_out(tx_resetdone_out),                // output wire tx_resetdone_out
        .rx_resetdone_out(rx_resetdone_out),                // output wire rx_resetdone_out
        .pll_not_locked_out(pll_not_locked_out),            // output wire pll_not_locked_out
        //reset_out
        .gt_reset_out(gt_reset_out),                        // output wire gt_reset_out
        .link_reset_out(link_reset_out),                    // output wire link_reset_out
        .sys_reset_out(sys_reset_out),                      // output wire sys_reset_out
        //clk_out
        .user_clk_out(user_clk_out),                        // output wire user_clk_out
        .sync_clk_out(),                        // output wire sync_clk_out
        .gt_refclk1_out(),                    // output wire gt_refclk1_out
        //qplllock_out
        .gt0_qplllock_out(),                // output wire gt0_qplllock_out
        .gt0_qpllrefclklost_out(),    // output wire gt0_qpllrefclklost_out
        .gt_qpllclk_quad2_out(),        // output wire gt_qpllclk_quad2_out
        .gt_qpllrefclk_quad2_out()   // output wire gt_qpllrefclk_quad2_out
    );

    vio_0 Status_dect (
        .clk(user_clk_out),                // input wire clk
        .probe_in0(hard_err),    // input wire [0 : 0] probe_in0
        .probe_in1(soft_err),    // input wire [0 : 0] probe_in1
        .probe_in2(frame_err),    // input wire [0 : 0] probe_in2
        .probe_in3(channel_up),    // input wire [0 : 0] probe_in3
        .probe_in4(lane_up),    // input wire [0 : 0] probe_in4
        .probe_out0(loopback),  // output wire [2 : 0] probe_out0
        .probe_out1(start)  // output wire [0 : 0] probe_out1
    );
endmodule
下板测试
设置loopback的默认值为0,或者不为0的先设置为0,然后设置为0 ,然后设置模式为近端回环测试,1或2都可。则可以看到channel_up和lane_up都拉高,连接建立。start信号拉高复位,然后置零可去发送接收的窗口观察信号收发是否正确。

发送部分的ILA窗口抓取到数据正常发送,同时满足AXI的协议。

接收部分的ILA窗口抓取到数据正常接收,同时满足AXI的协议,error指示信号常为低,证明数据传输正常,链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