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吸充电头安全吗?

楼主(2022-08-22):
这种手机上的磁吸充电头,如果吸到钥匙什么的,短路了会怎样?
它中间的那极有点凹下去,能减少短路概率,但并不能杜绝。
充电宝能保护吗?
我是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做实验。

网友A:
这个用过,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充电适配器是开关电源电路,按国标做是必须具备短路保护的

网友C:
没事的,有短路保护。
有些磁吸充电头在结构上也有防短路的设计,别弄上水一般没事

网友D:
没事的,有短路保护。实际中我也试过,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发生。

网友E:
电源在短路时候就自动断电了,有最大功率保护。

网友F:
应该可以放心

网友G:
放心大胆使用,短路保护在适配器和电源开关层面都有保护的,要想弄出短路事故几率还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