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5pf ADC pwm同步采集+异步采集如何实现

楼主(2022-08-22):
请教一下mm32spin05pf,只有一路adc  并且没有注入式转换, 需要同步采样的通道由pwm触发在dma中断内取值,比如相电流、反电动等;
那其他不需要pwm同步采集的通道,比如母线平均电流、温度、调速电位器等在什么时刻如何触发检测呢? 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你需要采集什么

网友B:
那得看用户的需求了

网友C:
平均的就得要实时采集了吧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启动采集

网友E:
可以跑系统实时采集啊

网友F: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注入式转换啊

网友G:
取决于楼主对数据的需求了

网友H:
跑系统实时采集

楼主(2022-09-28):
一共采集11个adc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用户的需求了

嗯嗯,占空比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均的就得要实时采集了吧

平均的就不要求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启动采集

pwm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跑系统实时采集啊

嗯嗯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注入式转换啊

一个13个adc通道。其中3相反电动势、母线电流 需要快速采集,剩余的通道多速度要求不高。  mcu如果有注入组的就可与把前面的配置成注入组,和pwm做同步采集。  后面的用规则组+dma来实现,这应最低转速还能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取决于楼主对数据的需求了

嗯嗯,是的。现在用规则组+dma,pwm同步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跑系统实时采集

目前用pwm同步采集。  系统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