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F103步进电机驱动简单控制

楼主(2022-08-22):
stm32f103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一、硬件接线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式二相步进电机-J8HB2401-野火42步进电机,驱动器为野火EBF-MSD4805,下面是常用接线方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小昌快跑」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690557/article/details/125607583

楼主:
如上图所示通常采用共阴接线方式,具体接线按照自己需求进行完成。
另外二相电机步距角1.8°,步进驱动器侧面SW1-SW8分别为细分设定、电流设定和驱动模式选择开关。

楼主:
二、程序

    代码如下(示例):

1.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 共阴 */
/*
PUL+->PA.1  PUL-接GND
DIR+->PA.8  DIR-接GND
*/
extern int motor_dir2;
extern int motor_speed;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_Config();
        Driver_Init();/* GPIO_Init */
        TIM2_Init(999,72-1);
        while(1)
        {
                Locate_Rle2(motor_speed,motor_dir2);/* 变速以及方向 */
        }
}

楼主:
2.tim.c
#include "tim.h"
#include "bsp_usart.h"

long current_pos[2] = {0,0};
int motor_dir2 = 0;
u8 count[2] = {0,0};
u32 motor_speed = 0;
u8 rcr_remainder;     //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u8 is_rcr_finish = 1;   //重复计数器是否设置完成
long rcr_integer;          //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long target_pos = 0;    //有符号方向

/* 电机转速与方向函数 */
void Locate_Rle2(u32 frequency,DIR_Type dir)
{
        motor_dir2 = dir;

        DRIVER_DIR = motor_dir2;
        if(motor_dir2 == CW){motor_speed = 3000;}/* motor_dir2高电平时转速3000Hz */
        else if(motor_dir2 == CCW){motor_speed = 10000;}/* motor_dir2低电平时转速10000Hz */
        frequency = motor_speed;

        if(TIM2->CR1&0x01)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if((frequency<20)||(frequency>100000))
        {
                printf("\r\nThe frequency is out of range! please reset it!!(range:20Hz~100KHz)\r\n");
                return;
        }
        TIM2_Startup(frequency);
}

/* PA8 - DIR+*/
void Drive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PA1- PUL+ TIM2_CH2 */
void TIM2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2,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Cmd(TIM2, DISABLE);
}

void TIM2_Startup(u32 frequency)
{
        u16 temp_arr=1000000/frequency-1;
        TIM_SetAutoreload(TIM2,temp_arr);
        TIM_SetCompare2(TIM2,temp_arr>>1);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 ENABLE);
}

楼主:
3.tim.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02000000+((addr & 0x00F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define DRIVER_DIR        PAout(8)

typedef enum
{
        CW = 1,//高电平顺时针
        CCW = 0,//低电平逆时针
}DIR_Type;

void Driver_Init(void);
void TIM2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TIM2_Startup(u32 frequency);
void Locate_Rle2(u32 frequency,DIR_Type dir);

楼主:
4.stm32f10x_it.c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tim.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ystick.h"

extern u8 count[2];
extern long current_pos[2]; //有符号方向
extern int motor_dir2;
int counter = 0;

/******* TIM2 - 1ms*********/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count[0]++;
                counter ++;
                TIM_GenerateEvent(TIM2,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Cmd(TIM2, ENABLE);

                if(count[0]==200)
                {
                        if(motor_dir2==CW)
                                current_pos[0]+=count[0];
                        else
                                current_pos[0]-=count[0];
                        TIM_Cmd(TIM2, DISABLE);
                        printf("\r\n motor2=%ld\r\n",current_pos[0]);
                        count[0]=0;
                }

                if(counter <= 5000){motor_dir2=CW;}/* 定时器前5s拉高motor_dir2电平 */
                else if((counter > 5000) && (counter <= 10000)){motor_dir2=CCW;}/* 拉低电平 */
                else if(counter > 10000){counter=0;}/* 复位 */
        }
}

楼主:
a.中断函数可以从保准库中进行拷贝,具体采用哪一个串口自己需要对照原理图;
b.PAout(n)函数采用GPIO-位带操作, 把“位带地址+ 位序号”转换成别名地址宏统一公式如下,详见野火指南: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02000000+((addr & 0x00FFFFFF)<<5)+(bitnum<<2))

网友A(2022-09-29):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B: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C: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D(2022-12-25):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E: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F: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G: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H: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I:
这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A: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