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三个偏置参数

楼主(2022-08-23):
分析偏置参数(集电极电压)同上期一样,都是一样的电路图,如图1-1所示:
图1-1 分压器偏置电路

01、偏置参数之三——集电极电压Vc
如图1-1所示,三极管集电极C极与电阻Rc串联,于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Vc为:

则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Vce可由两极电压之差计算出来,即:

根据式(1.1)和式(1.2),可以把图1-1所示分压偏置电路的其余参数求解出来:

02、求解三个偏置参数步骤以及计算公式
针对图1-2所示电路:

图1-2 分压器偏置电路
其三个偏置参数: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求解过程为:
基极电压Vb为:

集电极电流Ic为:

集电极电压Vc为:

03、三极管的DC负载线
求解上述三极管三个偏置参数都是围绕求解集电极电流Ic和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Vc两个参数进行的,那这两个参数对于三极管有什么用处?如图1-3所示,Q点就是图1-1所示的在分压器帮助下,三极管两个重要参数Ic(5.16mA)和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1.95V)落在DC负载线上的一点,Q点在DC负载线的中间偏上的位置,说明此时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间。
图1-4 DC负载线

楼主:
三极管三个偏置参数都是围绕求解集电极电流Ic和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Vc两个参数进行的,

网友A(2022-09-23):
如果没有 R2 ,则 R1 成为 Ib 的主要设定者,有 R2,则 Ib 只取决于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