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导线与焊盘有白圈怎么办?真正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8-23):
  大家在设计PCB时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导线与焊盘有白圈,看似好像画的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有的人只好把这条线删了重画,以此消除错误。或者干脆就忽略本错误。
  虚假的解决办法:
  方法一:按下“T+M”键,就消失了,视觉上舒服了。不影响PCB打样回来后的效果。
  方法二:点击“DXP”->“参数选择”->“PCB Editor”中,将“在线DRC”前面的勾去掉。比第一种方法好。 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忽略错误,这是不对的。
  真正的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在工具栏里面运行设计规则检查,可以看到一份错误报告,根据错误提示,在去工具栏里面找到设计规则。然后按下图操作:

  其实就是导线与焊盘的连接的角度问题,勾选any angle(任何角度),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此错误。因为任何错误的根本都是可以从规则中找到的。遇到错误是要去解决错误,而不是忽略它!
  关于PCB导线与焊盘有白圈怎么办?PCB导线与焊盘有白圈的解决办法,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