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退出STOP2模式串口打印异常

楼主(2022-08-23):
今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N32L406 STOP2模式唤醒后运行打印出错,这里是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吗

网友A:
唤醒后检查时钟是否恢复正常,需要等待时钟恢复或手动切换时钟。默认睡眠唤醒后运行的时钟是MSI时钟。可以使用MCO输出系统时钟检查是否正确。

网友B:
时钟被改成默认值了

网友C:
退出低功耗之后,需要对系统时钟重新初始化,如果前后两次主频的初始化不一致,还额外需要初始化外设,否则只需重新配置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