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这个芯片可以跑FreeRTOS吗?

楼主(2022-08-23):
我之前用STM32的,想要移植过来,不知道怎么弄一下?

网友A:
看看flash有多大

网友B:
flash够,但是RAM够吗?freertos的堆空间基本就挂了,好好研究操作系统堆空间和栈空间的区别

网友C:
可以用的。zhaojie@linkosemi.com,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一下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会移植FreeRTOS,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大胆移植把

网友F:
移植试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G:
只创建其中任意的两个线程,OS就可以跑起来

网友H: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I:
ucos是确定可以跑的

网友J:
先看看是不是你任务栈空间设置太小

网友K:
freeOS用2~3K也可以跑的很好。

网友L:
可以跑操作系统的

网友M: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N:
可以的啊

网友O:
可以跑操作系统

网友P:
满足实时控制要求操作系统

网友Q:
当然可以跑啊

网友R:
这个只要空间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S:
一般的arm内核的芯片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T:
可以的哈

网友U(2022-12-20):
可以的,移植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