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冲击钻可以使用这个芯片来进行控制吗?

楼主(2022-08-23):
如题所说。

网友A:
楼主具体说说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B: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冲击钻我觉得应该没必要上MCU吧,

网友D:
可以的,我们的03系列具有超高的性价比。

网友E:
冲击钻都上mcu了

网友F(2022-10-08):
可以的呢,楼主的产品需要MCU控制驱动电机的我们芯片都支持,主要看楼主的具体需求,比如功能需求,芯片是否需要内置预驱。板子的功率主要跟功率器件有关,MCU主要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如果楼主需要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会给楼主选择最优的芯片和驱动方案。

网友G:
冲击钻就是控制电机,使用凌鸥MCU完全无压力。

网友E:
冲击钻我觉得应该没必要用

网友H(2022-12-20):
冲击钻的电机驱动也比较简单,用成本低的03系列就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