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5烧写官方USB例程错误问题

楼主(2022-08-23):
请问有人知道GD32F305烧写官方USB cdc_acm例程为什么会出现无法识别设备文件描述符的错误吗?驱动已安装成功

楼主:
因为晶振的原因,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A(2022-10-02):
外部晶振有问题么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使用外部晶振,理论上外部晶振的精度和稳定性更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晶振的原因,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

例程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晶振的原因,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

那有可能是外部晶振的频率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D:
USB对频率的准确性要求挺高的。

楼主:
可以使用外部晶振,得自己修改一下,官方给的USB例程好像用的是12M外部晶振

楼主:
之前我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现在外部晶振调整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E(2022-12-24):
引用 楼主:
因为晶振的原因,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

感谢,例程用8Mhz外部晶振不行,需要改代码配置。

直接用内部晶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