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外部中断配置

楼主(2022-08-23):
N32G452芯片配置外部IO中断时触发信号可以设置为电平触发吗?还是只能边沿触发

网友A:
N32G45x系列只支持边沿触发,不支持电平触发

网友B:
只能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2G45x系列只支持边沿触发,不支持电平触发

谢谢解答

网友C:
哪些IO支持边沿触发?PC5 PB0 PB1支持吗?
这些资料从哪里查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