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学笔记(二)——C语言基础知识

楼主(2022-08-23):
进制转换(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二进制:二进制是计算机/单片机中常用的一种数制,二进制用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数,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一当二。

十进制: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就是十进制,十进制用0~9十个数码来表示数,进位规则是逢十进一,借一当十。

十六进制:十六进制也是计算机/单片机中常用的一种数制,它由0~9和A—F组成,字母不区分大小写。与十进制对应的关系是:0—9对应0—9;A—F对应10—15;进位规则是逢十六进一,借一当十六。

C语言的特点

(1)语言简洁、紧凑、使用灵活;

(2)运算符丰富;

(3)具有数据类型构造能力;

(4)具有很强的流程控制结构;

(5)语言生成的代码质量高;

(6)可移植性较好;

(7)语法限制不严格。

计算机中数据的单位及转化

计算机中数据常用的单位有太字节(TB)、吉字节(GB)、兆字节(MB)、千字节(KB)、字节(B)、字位(bit)。

1TB = 1024GB

1GB = 1024MB

1MB = 1024KB

1KB = 1024B

1B = 8bit

C语言中基本数据类型

C语言中数据在计算机中存放情况由数据类型决定。C语言中基本数据类型如下表所示:

标识符与关键字

C语言中标识符是用来标识程序中某个对象的名称。一个标识符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且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或者下划线。程序中对于标识符的命名应当简洁明了,含义清晰,便于阅读理解。

关键字是一类具有固定名称和特定含义的特殊标识符,有时又称保留字。对标识符的命名不能与关键字相同,C语言中的关键字有32个:

C语言中常用的运算符

1.赋值运算符

“=”,作用是将一个数据的值赋值给一个变量。

2.算术运算符

“+” 加运算符

“-” 减运算符

“*” 乘运算符

“/” 除运算符

“%” 取余运算符

对于加、减和乘法符合一般算数运算规则。除法运算有所不同,如果两个整数相除,则其结果为整数,应当舍去小数部分。取余运算要求两个运算对象均为整数,结果为两个整数相除的余数。

3.增量和减量运算符

“++” 增量运算符

“- -” 减量运算符

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对运算对象做加1和减1运算。

4.位运算符

“~” 按位取反

“<<” 左移

“>>” 右移

“&” 按位与

“^” 按位异或

“|” 按位或

5.关系运算符

“>”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 等于

“!=” 不等于

关系运算符通常用来判断某个条件是否成立,运算结果只有0和1两种值,当所指定的条件成立时结果为1,条件不满足时结果为0。

6.逻辑运算符

“&&” 逻辑与

“| |” 逻辑或

“!” 逻辑非

逻辑运算的一般形式为:

逻辑与: 表达式1&&表达式2

逻辑或: 表达式1 | | 表达式2

逻辑非: !条件式

进行逻辑与运算时,只有表达式1和表达式2的值都为真时结果才为真,只要其中之一的值为假则结果为假。

进行逻辑或运算时,只要其中之一的值为真,则结果为真。只有表达式的值都为假时结果才为假。

进行逻辑非运算时,对条件式的逻辑值直接取反。

C51中常用的控制语句

条件语句

(1)if(表达式)

{语句}

当if后面的圆括号内表达式为真时则执行花括号内语句,否则不执行花括号内的语句。

(2)if(表达式)

{语句1}

{语句2}

当if后面表达式为真时,执行语句1;当if后面表达式结果为假时,执行语句2。

循环语句

(1)while(条件表达式)

{语句}

只有当while后面圆括号内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时,程序才会重复执行花括号内语句,当条件表达式为假时则不执行花括号内语句。

(2)for(初值设定表达式;循环条件表达式;更新表达式)

{语句}

开关语句

开关语句可以实现多方向条件分支的语句。开关语句处理多分支选择优点是程序结构清晰,使用方便。开关语句使用的关键字switch,它的一般格式如下: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1:语句1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2:语句2

break;

.

.

}

开关语句执行的过程是:将switch后面的表达式的值与case后面的各个常量表达式的值逐一进行比较,在遇到匹配时,就执行case后面相应的语句然后执行break返回。

C51程序的基本结构

#include

void main() //主函数

{

}

C语言设置的程序中只允许有一个main函数,程序总是从main函数开始运行的,main函数是void型(无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