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协议栈 除了用ATT协议传输数据之外,还有其他不?

楼主:
蓝牙协议栈 除了用ATT协议传输数据之外,还有其他不?
我这边抓取了蓝牙通信过程的数据,但是没有发现有ATT数据包,只有HCI_CMD以及HCI_EVT这两种数据包。一直都没找到有效的数据。如下图:

网友A(2022-08-23):
首先你这边使用的是什么抓包环境呢?我这边也可以抓抓看。
从上图的信息中,似乎并没有连接,
如果方便,可以将完整的log信息发送至邮箱hy@wch.cn

楼主:
已发到你的邮箱,麻烦 有空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边使用的是什么抓包环境呢?我这边也可以抓抓看。
从上图的信息中,似乎并没有连接,
如果方便,可 ...

已发到你的邮箱,麻烦 有空查看。

网友A:
好的,我看了log信息,并没有连接数据包,我这边使用demo板从机例程做了一个收发测试,是ok的。

楼主:
请问这个控制器remote()的数据包是什么东西来的,设备地址全部都是00。

网友A:
这个数据包抓的并不是有关我们低功耗蓝牙设备通信的包,设备地址全00也是有hci抓包解析出来的。

网友:
AT指令不行吗

网友B:
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