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自学笔记(三)——电子电路基础

楼主(2022-08-23):
电平特性

单片机是一种数字集成芯片,走的是数字电路。在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电平(5V)和低电平(0V)。一般定义单片机的输入和输出为TTL电平,TTL电平信号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TTL电平规定高电平输出电压>2.4V,低电平输出电压<0.4V。计算机串口采用的是RS-232C电平,其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12V。单片机与计算机串口通信时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把RS-232C电平转为TTL电平后单片机才能识别。

51单片机IO口

I/O口是基本输入Input/输出Output接口。单片机对外围设备的控制都是通过I/O口来进行的(输出高低电平)。接收外部控制也是通过I/O口来读取电压信号。

该单片机有四组、32位I/O口,分别为P0组、P1组、P2组、P3组。P3口都有第二功能,其第二功能如下:

电阻电容

电阻(R)是在电路中对电流产生阻碍作用的一种电子元器件,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Ω),其常见的单位还有千欧(KΩ)、兆欧(MΩ)。其单位换算为:

1MΩ = 1000KΩ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1KΩ = 1000Ω

电容(C)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电容的基本单位为法拉(F),其常见的单位还有微法(μF)、纳法(nF)、皮法(pF)。其单位换算为:

1F = 1000000μF

1μF = 1000nF

1nF = 1000pF

电容的作用:储能,滤波,通交流隔直流,旁路,耦合,补偿,充放电等。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顾名思义就是表示电路板上各器件之间连接原理的图表。学习单片机和学硬件电路设计都是要通过分析电路原理图,了解各种电子器件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才能得心应手的开展工作。

原理图中常见的一些符号:

在电路原理图中有时器件相隔距离太远不方便连接电气走线可以采用网络标号的形式进行电气连接。电路原理图中,网络标号相同的点表示实际相连接。

单片机最小系统结构

单片机要运行起来最基本的条件需要有:1.电源(给整个系统提供能量);2.单片机芯片(运行程序/处理数据);3.晶振电路(给单片机工作提供节拍);4.复位电路(单片机上电时需要复位使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A:
这是51单片机的经典知识,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