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傻傻分不清?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的区别

楼主(2022-08-23):
今天博宇讯铭工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射频信号源,射频信号源由于它的低相噪和频率的高稳定性,常常用来作为电路的信号驱动和时钟替代。但射频信号源不仅有模拟信号源,还有矢量信号源,往往这两种射频信号源让人们傻傻分不清。
这两种射频信号源是工程师较为常用的测试仪器,但模拟信号源与矢量信号源的外观基本一样,那么,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怎么区分呢?一起来瞧瞧~~
什么是模拟信号源
模拟信号源,主要以输出连续的正弦波为主,然后产生调幅、调频、调相以及脉冲信号。单机输出频率目前可达67GHz,可扩展到毫米波;射频源的频率范围一般在9kHz~8GHz之内。频率合成器,也就是频综,是模拟源的核心,调频FM和调相PM可在频综中直接实现;脉冲调制器即可控脉冲开关,控制RF信号的通断;调幅调制器与自动电平控制ALC电路混合;ALC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反馈监测与比较,保持RF输出电平的稳定。如若配上外混频装置,输出频率可到太赫兹。

太赫兹扩频装置
什么是矢量信号源
矢量信号源,主要产生IQ信号和数字调制信号,频率范围可达44GHz的微波矢量源;射频矢量源的频率范围一般在9kHz~8GHz之内。其调制带宽是其重要指标,通常100M~2G。
常用于现在火热的5G移动通信信号,以及模拟各类雷达、导航信号等。矢量源的核心原理是通过I/Q混频器即正交调制器,产生矢量调制的RF信号。基带源是用目标调制算法生成的数字文件,经DAC转为模拟I/Q信号,输入调制器,调制器的本振LO来自于RF频率相同设置的频综。通过相差90°的两个正交信号I/Q的瞬时电压,可以控制RF输出的瞬时幅度和相位,从而达到任意矢量调制的目的。

矢量信号源产生的QAM信号
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的区别
1.单纯的射频信号源只用于产生模拟射频单频信号,一般不用于产生调制信号,特别是数字调制信号。这类信号源一般频带较宽,功率动态范围也大一些。
2.矢量信号源主要用于产生矢量信号,即数字通信中常用的调制信号,支持如l/Q调制:ASK、FSK、MSK、PSK、QAM、定制I/Q,3GPPLTEFDD和TDD、3GPPFDD/HSPA/HSPA+、GSM/EDGE/EDGE演进、TD-SCDMA,WiMAX™等标准。对于矢量信号源来说,由于其内带调制器,所以频率一般不会太高(6GHz左右)。相应的其调制器的指标(如内置基带信号带宽)和信号通道数一个重要指标。
简单概括来说,矢量信号源比模拟信号源多了一个基带发生器。所以我们在选择矢量信号源时更关心基带发生器的大小,以及可以产生何种数字信号。通过以上博宇讯铭工程师的讲解,你是否可以分清楚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