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下环境搭建及编程烧录

楼主(2022-08-23):
1、STM32CubeMX的安装

参考一下博客

https://blog.csdn.net/qq_43279579/article/details/11221319
2、固件库的安装

点击 Help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lages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DFOEV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DFOEVER/article/details/121036190

楼主:
选择最新的1.8.4,再点击install Now

楼主:
下载完后关闭页面

楼主:
3、创建工程

楼主:
左上角有一个part number,我选的是STM32103C8

楼主:
双击这个界面

楼主:
回到system core点击RCC,在右边第一个界面选择Crystal/Ceramic Resona

楼主:
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修改,先选择HSE(第一个蓝点) ,再选择PLLCLK(第二个蓝点),最后将APB1 Prescaler改为/2

楼主:
回到system core,点击SYS,将Debug改为serial Wire

楼主:
GPIO 设置,在右边图中找到 LED 灯对应引脚,选择 GPIO_Output,这里我选的PB5、PB5、PB7为LED的端口

楼主:
在GPIO output level将三个都改为high

楼主:
代码生成

在project manager下输入项目名和项目路径,选择应用的 IDE 开发环境 MDK-ARM V5

楼主: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

楼主:
填写main函数

打开文件进入main.c程序,

打开文件我们会发现main函数里只有一些初始化,并没有主要的程序,while(1)里面是空的,这时候需要我们来添加代码

楼主:
下面添加三个流水灯交替闪烁的代码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5);//?PB5??????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6);//?PB5??????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7);//?PB5??????
                HAL_Delay(1000);

楼主:
延时函数(HAL_Delay)
函数原型: void HAL_Delay (__IO uint32_t Delay)
参数说明:Delay表示所要延时的时间大小,单位是毫秒
写管脚函数(HAL_GPIO_WritePin)
函数原型:void HAL_GPIO_WritePin (GPIO_TypeDef *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楼主:
参数说明:
GPIOx: 管脚组(x的取值为A~G)
GPIO_Pin: 管脚编号(x的取值为0~15)
PinState: 管脚的状态(取值为GPIO_BIT_RESET表示0, GPIO_BIT_SET表示1)

楼主:
点开debug将Dialog.DLL下改为DARMSTM.DLL,Parameter下改为-pSTM32F103C8

楼主:
配置好后,点击Debug

楼主:
点击下图所示按键
点击左上角setup,弹出对话框,添加需要查看的波形的的引脚,点击右上角的添加输入

输入GPIOx_IDR.y

x为选择的GPIO口号

y为选择的引脚号。

楼主:
在VTREG界面输入dir vtreg

楼主:
将Command里的地址输入,同时在Display type选择bit

楼主:
如图则表明成功

楼主:
五、烧录与硬件实现

点击开始编程

楼主:
六、总结

本次实验总的来说要比上次用寄存器实现要简单,用STM32CubeMX来编程省了不少的时间。

网友A(2022-10-01):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B:
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ETH

网友C:
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时找不到指定路径

网友D:
stm32cube怎么设置不使用最新的库

网友E:
如何用stm32cubemx 设置 FLASH读写配置

网友F:
从开始的选择标准库和Hal库就纠结和一些时间,后来接触了stm32CubeMX工具软件后,界面方便,不需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基础的设定、初始化

网友G:
如何把stm32cubemx的固件库更新

网友H:
STM32CubeMX5.3只能用最新的库吗?

网友I:
STM32CubeMX安装后怎么有乱码

网友J:
STM32CubeMX 可以汉化吗?

网友K:
用STM32CubeMx创建的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L:
怎样利用cubemx 使用fatfs

网友M:
stm32cubemx 怎么设置debug

网友N:
怎么用stm32cubemx配置oled显示的参数

网友O:
STM32Cube MX如何设置外部高速时钟频率

网友P(2023-01-20):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Q: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R: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R: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S: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T: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U: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V: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W: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