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MDK编译STM32H750VBT6生成MAP文件信息不完整

楼主(2022-08-23):
MDK5 V5.36 编译链接后生成的MAP文件只有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部分和Image component sizes部分,没有Image Symbol Table部分和Memory Map of the image部分,编译其他工程生成的MAP文件是完整的。请教大家,导致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listing配置如图:

网友A:
生成hex文件了吗

网友B:
编译器的问题吗

网友C:
map信息到底是什么,

网友D:
是不是没哟破   解完整

网友E:
生成hex了吗?

网友F:
你看看output这个配置啥样的

网友G:
我觉得应该不能缺吧,MAP文件应该很全才对

网友H:
其实我感觉就IAR编译出来的MAP效果能好点

网友I:
看那个MAP属实很有用,知道占用多少存储等等,都有显示

网友J:
一般可以问问keil原厂,让他们帮你处理一下呗,毕竟keil的代理也很多

网友K:
那你是不是需要重新构建工程,map就全了呀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对比之前好用的工程,看看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M:
没咋关注这块,其实map只有调试的时候会用到的

网友N:
可能就是你keil设置的事儿

网友O:
一般情况也不需要看map啊,编译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内存大小之类的呀

网友P(2023-02-22):
是不是map的文件没有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