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USB转 UART/I2C Wire适配器USB2S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23):
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1)外接引线长度

当使用导线连接外部设备或芯片时,导线不可过长,一般控制在 20CM 以内,IIC、SPI、UART 等数字接口数据线驱动能力有限,过长的导线会导致通讯波形迟缓。当导线确实无法缩短时,可通过降低通讯速率的方法来解决、缓解通讯异常问题。
(2)IC 上拉电阻

IIC 总线的SDA 和 SCL 在板上已经连接了 2k 的上拉电阻,当外接 IIC 设备或者芯片时,无需连接上拉电阻,当重复连接的上拉电阻低于 1k 时会导致无法正常通讯或者本产品永久性损坏。
(3)UART 通讯速率

修改系统时钟分频系数会导致 UART 通讯速率上限无法正常工作,UART 通讯速率上限与分频参数呈反比关系,最高支持的通讯速率=921600bps/ 分频值( 8 分频时, UART 最高的通讯速率
=921600/8=115200bps),在修改系统分频系数时,注意先降低 UART 的通讯速率,以免发生无法通讯的问题。
(4)电压范围

USB2S 支持3.0~5.5V 的宽电压(VCC),每个通讯管脚最高承受电压下限为-0.3V,上限为(VCC+0.3) V,超过正常电压范围会导致模块永久性损坏。外接测试设备或者芯片时应特别注意。
(5)功耗与突发电流

USB2S 自身功率约为 50mA,使用USB 接口供电时应注意连接的外部芯片或设备总体功耗不得超过 500mA,插拨瞬间的电流突变会导致电压下降然后自动恢复,在此过程中 USB2S 可能发生复位重启并且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产生短时间断开属于正常现象。S2STool 工具具有检测硬件并自动重新连接的功能。当使用其它第三方调试工具时,一般在插拨操作后重新连接一次即可。

@wk555666 :好的,不懂的再请教。
@王栋春 :你搜一下。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 结构尺寸与组成都有详细图
有线路图可供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