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ADC稳定度问题

楼主(2022-08-23):
请问GD32F450 ADC在不采样模式下会跳动几个LSB.输入信号:

tyw
@liufreedom2008 :PF6直接接地看看还跳不跳
@tyw :已经有电容了
tyw
输入口对地并只电容试试

网友A:
不采样模式还是采样模式?采样保持时间设置的多少?几个LSB对于MCU的ADC来说还算正常。

目前测试的结果不是几个有好几十个了。我看硬件指标应该是可以到10位。

网友B:
这样悬空的话就会跳

网友C:
不需要的时候接到可靠电平位置

网友D:
硬件指标相当不错啊

网友E:
跟采样间隔有关系

网友F:
这样的跳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G:
几个LSB的波动对于MCU的ADC来说应该还算是正常的

网友H(2022-10-08):

在确认信号稳定的前提下,可以检查ADC前或后的相邻时间段,最好不要做外围类似通信、PWM等影响电源的操作,我曾经试过,USART多ADC干扰很大,有无通讯直接影响,一般滤波不能去除,只能通过调整程序,让ADC远离这些操作。

网友I(2022-11-24):
几个LSB对于MCU的ADC来说还算可以接受吧

网友J:
这个ADC的稳定性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的。

网友K:
你这个需要使用专业的参考电源芯片

网友L:
推荐使用外部的ADC采集数据的。

网友M:
GD32F450 ADC稳定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N: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ADC可以了吗?

网友O:
几个LSB算正常吧

网友P:
这个稳定性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Q:
如果使用DMA,不同的ADC之间存在串扰的吗?

网友R:
是电容充电干扰的吗?

网友S: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找个电平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