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8,加一次代码后jtag就连不上芯片了

楼主(2022-08-23):
GD32E230G8,加一次代码后jtag就连不上芯片了,以前用的GD32E230F8一直没问题,这次引脚不够换了个封装就出问题,工程是在以前的工程上改的,debug就断开链接,且再也连不上,重新换芯片也是只能加一次代码,后面就连不上了

网友A(2023-04-06):
你用的是jtag?是不是引脚被复用了啊

网友B:
用jtag比较麻烦的,你可以换成SWD试试

网友C:
一般就是你的jtag被占用了,导致你连接不上芯片的

网友D:
你有没有接RST在仿真器上啊?

网友E:
你看看程序吧,也许是你程序之中将jtag关闭了呢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将复位引脚接在link上,然后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G:
你代码的问题,把jtag关闭了,导致不能重新连接了

网友H:
你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工程吧,估计里面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I:
之前也是这样么?烧录一次就连接不上了?

网友I:
重换芯片也是这样的话,就是代码把jtag关闭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