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C0085 AT32在RT-Thread上运行LwIP协议栈

楼主(2022-08-23):
示例目的
演示在RT-Thread上运行LwIP协议栈,并搭建一个UDP echo server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AT32F407xx
AT32F437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主要使用外设
EMAC
GPIO
USART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指示灯LED2/LED3
2) USART1(PA9/PA10)
3) AT-START-F407/ AT-START-F437实验板
4) 以太网连接线

软件资源

1) APP_Release
网络调试助手
2) SourceCode
at32f407_rt-thread/ at32f437_ rt-thread源程序
rt-thread源程序
LWIP源程序
AT32驱动库
3) Doc
SC0082_AT32F407_437_LWIP_RT-Thread_V2.0.1
Note: 所有 project 都是基于 keil 5 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F40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07/templates 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示例使用
1) 打开at32f407_ rt-thread / at32f437_ rt-thread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配置PC端的IP网段与开发版相同,如图1
3)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输入本地端与远程的IP
4) 输入欲发送的字符串,开发板接收到后会回传相同的内容给上位机,如图2
针对日常应用,例程中实现了热插拔功能,调用ethernetif_set_link函数对网络连接状态进行相应的LWIP处理。
Note: 若出现网口接收发送数据偶尔丢失,可考虑是否为代码量较大,超过了芯片的零等待区;可将重要代码选择性编译到零等待区解决

图 1. 设定 PC 端网段

图 2. 上位机发送字符串并接收到开发板的回传

网友A:
网络稳定吗?有遇到丢包的问题吗?

网友B:
是直接编写了网口驱动吗?然后直接调用RT-Thread上的LwIP软件包吗?

网友C:
把lwip与硬件连起来的是哪个函数

网友D:
LWIP协议怎么提高UDP速度

网友E:
http的代码可以运行吗

网友F:
LWIP如何建立多个TCP连接

网友G:
lwip中怎样使用http协议传输文件

网友H:
RT-Thread的效率高吗

网友I:
LwIP协议占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J:
网络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