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硬件SPI驱动LCD显示GIF

楼主(2022-08-23):
之前也显示过gif,但是因为mcu空间不够,gif显示不全,有点遗憾。
AT-START-WB415开发板,MCU有256K flash,正好够我显示gif。
首先将gif分割为179张图片,每幅bmp像素80x80,总时间为5500毫秒,彩色屏显示(黑,白)为(0,0xffff)二值模式。
即一个像素一个int型,一张bmp需要6400*2=12800byte,179张bmp=12800*179=2.2Mbytes,所以单片机空间是远远不够的。
节省空间的办法,可以用先用(0,0xff)保存黑白两色,显示时通过软件处理,一张图只要6400bytes,则179张图需要1.1Mbyte字节。
以此类推,用0表示黑色像素,用1保存白色像素,(0,1)二进制模式,软件处理,将8个像素组合为1字节存储再单片机内,一张图只要800bytes,
最后179张需要140Kbytes。

每幅图显示时间为30ms,一个周期5500ms,正好一个循环完成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um = 0;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gpio_config();
    spi_config();
    LCD_Init();
    PrintfClockInfo("clock acquisition, wait a minute...");

    while(1)
    {
        //delay_ms(1000);
        //at32_led_toggle(LED3);
        //printf("we are family !\r\n");

        at32_led_toggle(LED3);
        LCD_DrawPic_ZZZ(num,0,0,bit80x80);
        delay_ms(30);

        if(++num >= 179)
        {
            num =0;
        }

    }
}
使用官方自带的串口需要注意的是,需要 取消勾选 C99 Mode 和 GNU extensions 两项,否则会出错。
软件处理像素

#define BIT(x)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1<<x))

/*----------------------------------------------------------------------------*/
/*----------------------------------------------------------------------------*/
//画图
void LCD_DrawPic_ZZZ(u8 index, u16 x, 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p)
{
    u8 n;
          u32 i;
        u16 picX;
    u16 temp;

        LCD_SetWindows(x,y,x+80-1,y+80-1);
    i = index*800; //bmp1 = 800 bytes
    for(; i<800+index*800; i++)
        {
                 picX = *(p+i);
        for(n=0,temp=0; n<8; n++)
        {
            temp = (picX & BIT((7-n))) >> (7-n);
            if(temp>0) temp=0xffff;
            Lcd_WriteData_16Bit(temp);
        }
        }
}
图片太大,就不上传了。
最后附上代码

网友A(2022-11-05):
你这是将图片转换为单个的文件了啊。

网友B:
外挂一个flash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flash存储芯片

板载没有flash,自己也没有flash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将图片转换为单个的文件了啊。

gif不就是一个个图片吗

网友C:
这个git文件是需要自己来解析的吗?

网友D:
能不能把文件保存到sd卡,然后读取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文件保存到sd卡,然后读取显示?

那就需要连接一个sd模块和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it文件是需要自己来解析的吗?

对的,网上也有gif转换工具

网友E:
这个gif居然要生成这么多图片的。

网友F:
能不能使用SD卡解析这个数据呢?

网友G:
AT-START-WB415的蓝牙功能是不是可以接收图片数据呢?

网友H:
保存图片需要多大的空间?